请教AT8LP52 uabasp 擦除

楼主(2013-11-30):
小弟我正在用网络上的uabasp c#上位机软件改成能够isp下载AT89LP52的上位机软件;我对比了下规格书,在byte 模式下at89s52和at89lp52的指令一样的;
但是我测试了多次,就是不能擦除,谁能帮帮我,谢谢了!
下面是擦除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没有看出来;
            if (openDevice(0x16C0, 0x05DC))
            {
                dev = devlist[dev_index];
                dev.IOControlMessage(0xC0, 1, 0, 1, new byte[0], 1000);// conection
                dev.IOControlMessage(0xC0, 5, 0, 0, p, 2000);//ENABLE PROGRAMMER
                dev.IOControlMessage(0xC0, 0x03, (int)(0xac | 0x80 << 8), 0, pp, 5000);//擦除命令
                dev.IOControlMessage(0xC0, 0x02, 0x00, 0x00, new byte[0], 1000);//关闭连接命令
                closeDevice();
                t("\r\nProgram Enable Finish! \r\n");
            }
            else
            {
                MessageBox.Show("目标芯片未连接或是时钟配置错误!", "注意",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Warning);
            }

楼主:
我附上AT89S52和AT89LP52的擦除指令的截图,我看了,是一样的;

楼主:
有谁能帮帮忙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解决了,问题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