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连接速度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30):
家里有两台电脑,一台XP,一台WIN7
用XP远程连接WIN7后,在WIN7里浏览网页,发现不流畅。
但是在WIN7本机电脑上,速度很快的。

网友A:
图形刷新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形刷新速度的问题

如何让它变快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让它变快点呢?

去那台机器上用, or换别的远程桌面工具.
不过为啥要干这么不着调的事情呢? 只有那台机器有路由出去吗?那就装个代理--似乎这样违背了管理策略了

网友:
局域网内远程的话,还是可以的,把性能选项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那台机器上用, or换别的远程桌面工具.
不过为啥要干这么不着调的事情呢? 只有那台机器有路由出去吗? ...

哦  是懒得来回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