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家庭普通版如何编辑注册表

楼主(2013-12-01):
需要修改注册表,运行regedit时提示被管理员禁用,网上好多方法是用组策件修改,家庭版没有这个控件,自建注册表的方法也无法导入,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去网上找一个密钥,直接升级成旗舰版就一定可以了

网友A:
从旗舰版 提取gpedit.msc 相关组件

或者写一软件开启相关权限
开启组策略的
在注册表键值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MMC
请将 RestrictToPermittedSnapins 的值设置为 0

用reg命令
reg ad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DisableRegistryTools /t REG_DWORD /d 0 /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旗舰版 提取gpedit.msc 相关组件

或者写一软件开启相关权限

自己写注册表文件修改注册表的方法行不通,因为已经被禁止了,就导不进去。现在已经解决了,只要下载 Registry Workshop 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