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求助:怎样把一个字节中的两位对调?

楼主(2013-12-01):
如题:假设要把A(0101 0000)的第5位和第6位对调,变成0011 0000,通过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
复制一份 左移,用AND屏蔽无关位,暂存。再复制一份,右移,用AND屏蔽无关位,暂存。然后将两个暂存OR

网友A:
mov c,p.5
mov p.6,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c,p.5
mov p.6,c

不会吧,这样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样也可以?

是可以,C是位标志,但还有用相同语句,复制位6到位5

网友:
如果是 c的话,就太好办了

网友C:
mov c,acc.5 mov bit_add,c mov c,acc.6 mov acc.5,c mov c,bit_add  mov acc.6,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C是位标志,但还有用相同语句,复制位6到位5

我是在想mov c,p.5后,p.5应该还是原来的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 c,acc.5 mov bit_add,c mov c,acc.6 mov acc.5,c mov c,bit_add  mov acc.6,c

这个比较好理解

网友D:
直接用位操作指令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位操作指令也可~~~~~~~~~~

愿闻其详

网友:
只能进行位操作,有两种方案:直接将其读到ACC中再进行‘位’操作,或者进行带‘进位位’右移,将第5位和第6位分别移到CY,然后互换。。。

网友E:
                   MOV   C,ACC.5
                   MOV   F0,C
                   MOV   C,ACC.6
                   MOV   ACC.5,C
                   MOV   C,F0
                   MOV   ACC.6,C
试试以上这个,在KEIL中调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V   C,ACC.5
                   MOV   F0,C
                   MOV   C,ACC.6

不错,好理解

网友:
楼上的方法最好用!

网友:
移位  然后用CY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