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起振不了

楼主(2013-12-01):
现在一端是有一个明显下降沿的方波 另一端为直流电压  平均值都是接近于四伏 不知道是不是晶振问题   在线求解

网友A:
复位电路?      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      检查了吗

pl2303电路  不知道是不是晶振电压过高了  我看正常都是1.4左右

网友:
换个晶体试试~~~~~~~~

网友(2014-04-12):
理论两边都有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