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永磁同步电机驱动板吗?求交流下,我现在对整...

楼主(2013-12-01):
整个板的地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好纠结啊,恳请有经验的来指导下小弟我! 就是我开关电源供电,那开关电源的地和驱动芯片,其他芯片地要怎么接好呢?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的啊,用IGBT还是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的啊,用IGBT还是MOS?

IGBT ,就是用IPM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的啊,用IGBT还是MOS?

我qq 240623125 可以加你 问你下问题吗?

网友A:
这种驱动都是隔离型的,你可以仔细看下infineon的驱动ic的数据手册,里面介绍比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都是隔离型的,你可以仔细看下infineon的驱动ic的数据手册,里面介绍比较详细 ...

感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