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输出怎么防短路?看个各位开源设计都没考虑这点

楼主(2013-12-01):
PLC晶体管输出怎么防短路?看个各位开源设计都没考虑这点。多大的缺陷   输出端短路就算是再小心也难避免,外设一故障也可能,就拿电磁阀来说 长期工作后有可能烧掉 造成短路,一般PLC内部晶体管也挂掉,换电磁阀简单,让生产线的机修给修PLC或者换PLC都是麻烦事。 我看三菱台达等都是 输出短路 立马挂掉。。。。唯西门子有保护

网友:
有吗?你测试了吗?

网友:
肯定要把PLC输出隔离才行,relay输出一般就直接上了,但是有隔离最好. PLC输出最好为信号输出不当成功率驱动就好了, 如果觉得复杂,简单办法就是串保险.

网友A:
用晶体管的只要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继电器的也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晶体管的只要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继电器的也行的

没明白,请指点一下:串个二极管怎么防止短路?

网友:
确实大多都没有

网友:
你电磁阀动作频率是有多高啊?Relay的不行吗?我手上的施耐德TM238,输出端口都直接写了个防止错接的标签。

网友:
西门子的晶体管输出能直接接电磁阀?哪个型号的?我们一直不这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请指点一下:串个二极管怎么防止短路?

恒流二极管
可以防烧坏元件的

网友:
恒流二极管?什么型号?

网友:
想保护晶体管就只能加保护电路了,串current sensor,电流over的时候shutdown

网友:
使用外部的过桥电路板,如果烧掉直接更换过桥电路板。

楼主:
西门子是集成的输出 !!!有型号有保护

网友C(2014-01-04):
我自己做都是用这样的东东..........你可以试试.

英飞凌.飞思卡尔.....等等都有..

低端保护
http://www.infineon.com/cms/en/p ... 81d0112ab69de540349

高端保护

http://www.infineon.com/cms/en/p ... 81d0112ab69e2d40357

我个人偏向高端......共负嘛...呵呵....

加份资料

网友:
端口保护,楼上的用的着,公司一般加过桥板。

网友D:
我用BSP75N,看图是有保护的,不能大于1A,我还没试过短路会怎么样.
价格8毛.

网友:
价格不贵啊

网友:
PLC也算高端吧,不加点保护怎么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BSP75N,看图是有保护的,不能大于1A,我还没试过短路会怎么样.
价格8毛.

测试过短路吗?

网友:
可以用我的板子

网友(2015-01-14):
引用 网友D:
我用BSP75N,看图是有保护的,不能大于1A,我还没试过短路会怎么样.
价格8毛.

BSP75N

网友(2015-03-31):
BSP450,看看资料不错。
如果有过流报警输出,就更好了。
几路的过流报警,连接在一起,可以通知主单片机。

楼主:
已经用BTS4880R几个月了 效果很好, 有次续流二极管反了,果断保护, 什么也没坏

网友:
应用PLC时需要预留一点驱动余量的。如果是驱动大功率的外设,还是外接继电器的为好。要考虑执行延时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BTS4880R几个月了 效果很好, 有次续流二极管反了,果断保护, 什么也没坏 ...

价格如何啊?
电流最大几个安倍?
PS : 这颗片子真不错啊,打算用上,用来代替大片的三极管会比较好;

网友(2015-11-24):
正好研究这个。。。不错,现成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BSP75N,看图是有保护的,不能大于1A,我还没试过短路会怎么样.
价格8毛.

MOS管?直接引脚到外面?这型号的MOS管抗静电性能这么好啊?

网友:
拆来S7-300的模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6-02-28):
马克,输出保护

网友(2017-11-21):
谢谢,参考输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BSP75N,看图是有保护的,不能大于1A,我还没试过短路会怎么样.
价格8毛.

价格8毛哪里买的,这么便宜。多大的量能拿到这个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做都是用这样的东东..........你可以试试.

英飞凌.飞思卡尔.....等等都有..

请问老大,这些保护芯片,驱动感性负载时,是否还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呢?看他们的示意图,好像不用额外加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大,这些保护芯片,驱动感性负载时,是否还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呢?看他们的示意图,好像不用额外加 ...

需要加,并联在电感上

网友:
PLC晶体管输出防短路

网友(2017-12-29):
plc输出不加保护,一旦输出短路烧坏确实麻烦

网友:
可以试试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