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用RS485可靠吗?

楼主(2013-12-01):
  如题,有几个项目,PLC控制变频走多段速,用变频的多功能端子配合PLC的中间继电器可靠还是RS485可靠性高?

网友:
觉得还是并行信号可靠点

网友:
很可靠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
多段速是DI点,完全可以用PLC控制,控制变频器不要用485,

网友:
几个DO解决的问题,为毛要用复杂的呢?

网友:
RS485 DO 控制均可以。注意485的屏蔽要做好。

网友:
rs485受变频器干扰交大,有些变频器开启电机后,完全无法通信。

网友(2014-06-01):
485控制变频器不好,试验过,对设备稳定性有轻微影响,如果是io够的话最好不用485.主要是变频器干扰大。估计用好的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我用的是国产的很差的变频器。

网友:
我见过用485控制变频器的,用的是信捷的小变频器
如果只是段速,用IO比较可靠,但是485还可以控制很多东西,而且可以调节很多参数

网友:
我觉得只要你的电路设计的合理,软件编程考虑全面。RS485很稳定,关键要看用的人。

网友:
如果只是多段速,用DO吧

网友(2014-07-06):
用LG的变频器8年,一直用485通信。用的感觉还可以,现在客户还在用。

网友:
用485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好查好修,稳定还是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