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3-12-01):
各位大侠好!本人菜鸟,刚刚接触MSP430,现在有两个问题想咨询各位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MSP430程序下载进去之后需要断电重启吗?第二个问题就是编译器IAR编译通过后会提示HEX文件已经生成了吗?现在我点亮一个LED灯,程序下载进去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int m)
{
   while(m--> 0);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 |=BIT3;
  while(1)
  {
         P1OUT^=~BIT3;
         delay(500);
  }
}

网友A:
如果连接下载器,就不需要重启,直接运行。用其他烧入器,需要重启。不会提示编译完成生产HEX,

网友A:
对于LED,你可以参考TI官网的程序,对比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10000;                          // SW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LED,你可以参考TI官网的程序,对比下!

#include "msp430.h"

谢谢!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接下载器,就不需要重启,直接运行。用其他烧入器,需要重启。不会提示编译完成生产HEX, ...

谢谢,我在看看!

网友:
看你用什么方式了,JTAG、BSL、SBW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