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应用_文氏桥振荡器

楼主(2013-12-01):
大侠们,图中D1,D2,R3,R4,起怎么作用的啊,不是正反馈吗, 运放的vin—是什么作用啊?
还有运放的放大倍数是怎么得来的,是按同比例放大,还是反比例放大
仿真的波形如下
模拟太烂望大师详细解释下

网友:
书上都寫者'限幅'你是不是只看图而不看文字敘朮。

网友(2016-02-17):
楼主现在懂了吗

网友A:
你挖了个坟!
两年多之前,楼主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挖了个坟!
两年多之前,楼主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

不知道其他人对这个感兴趣吗

网友:
看图的话,这个电路分两部分,上面的谐振电路(也是正反馈)电路,下面的负反馈电路。首先,在VP端的c2电容两端有各种噪声信号,含有各种频率的信号,不妨假设其中一个信号的初始状态为正(初始状态为负也是一样),而此时VN为0,此时的运放为一个比较器,处在线性区,Vo电压为正,并通过上面的正反馈电路使得VP端信号不断加强(不大于电源电压),而由于存在下半部分的负反馈,使得VN一直紧跟VP(虚短),下半部分的负反馈系数约等于3,即Vo/VN~=3,而上半部分的谐振电路谐振条件满足时,刚好放大系数也是3,最终整个电路稳定工作在谐振状态下。
模电一般,答得不好请批评指正。

网友(2016-04-12):
仿真源程序还在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