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用于工控的能跑linux的核心板

楼主(2013-12-02):
有个车载项目,目前确定基本思路是核心板+底板的方式,需要实现:研华的某800X600 LVDS接口lcd(四线电阻触摸,包括cmos转LVDS这些可以在底板上实现),一路CAN(用来实现J1939协议),以太网,Zigbee,能跑linux,能装下各种需要的包,Qt......当然还需要充足的接口:I2C,SPI,GPIO这些用于底板上的多路模拟和数字量输入输出设计。

由于是野外作用工程用的控制系统,稳定性排第一位,资源丰富易于开发排第二,基本不用考虑成本。

请各位高手提供核心板选型的建议!

Zlg的基于A8的工控核心板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它作实际的产品?

网友A:
车载上面的震动环境适合用核心板吗?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邮票孔的估计都会被震松. 没试过,一直有这个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上面的震动环境适合用核心板吗?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邮票孔的估计都会被震松. 没试过,一直有这个疑惑. ...

同样存疑,但是如果质量好的接插件本身触点和针是弹性预紧的,而且本身核心板都很小,四角四颗螺丝紧固在底板上。貌似应该也许大概差不多吧~~~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些板,邮票孔的,CPU是AM335X,我的QQ:259134942

网友:
那个树莓派,我觉得质量非常好。价格也超级便宜。

可用直接用python写code

网友:
有量找老王哈

网友B:
如果有量可以找我们。我们至少有8年以上的ARM工控板经验。现在比较成熟的是应用在电力,测控,列车等领域。

网友:
可以考虑cubie,不推荐raspberry.
raspberry的SD卡可靠性很差。

楼主:
有人拿树莓派,cubie做类似工业控制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量可以找我们。我们至少有8年以上的ARM工控板经验。现在比较成熟的是应用在电力,测控,列车等领域。 ...

能否发点资料给我?qi_p9@hotmail.com

网友C:
兄弟慎重啊,我现在就在这种项目上纠结呢,那种环境振动不是一般的大啊,摩托罗拉的设备振坏了好几个了,这才几个月,车载电脑更不用说了…………

网友D:
用邮票孔的核心板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慎重啊,我现在就在这种项目上纠结呢,那种环境振动不是一般的大啊,摩托罗拉的设备振坏了好几个了,这 ...

能说说大体的情况不?啥玩意被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邮票孔的核心板应该可以吧

嗯,我也觉得理想的应该是这种。但找不到呀

网友:
不考虑X86的PC104板卡么?

网友E:
自己开一块板子就是了,何必用核心板,测试验证的成本远超过自己做all-in-o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慎重啊,我现在就在这种项目上纠结呢,那种环境振动不是一般的大啊,摩托罗拉的设备振坏了好几个了,这 ...

也没有那么恐怖,之前我也做过挖机上的东西。

网友:
请教车载电脑中以太网的用途是?

网友:
把板子放盒子里用环氧树脂灌灌注,露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开一块板子就是了,何必用核心板,测试验证的成本远超过自己做all-in-one

高速核心板的设计难度并不低,尤其是ddr等部分~
当然这还只是硬件成本,软件就另算了~

除非有非常大的量,否则购买现成方案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atmel有个at91xxx什么的,你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