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引脚控制电路的问题,求求各位大神救命!!!!

楼主(2013-12-02):
我做的一个抢答器,以前用的是0.56寸的共阳极的数码管,我现在要换成用7个发光二极管为一段的七段数码管代替,电路怎么改啊????仿真已奉上。

楼主:
我有一块uln2003,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考虑驱动电流的问题吧,可以考虑用单片机的IO驱动ULN2803来驱动数码管,当然你软件也得做相应改变 ...

前辈能否帮忙改一下?我c语言不懂。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7段的话可以用ULN2003,你把段码数组的数取反就可以了,不用修改程序 ...

我用protues试了,数码管全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protues试了,数码管全亮了

如图,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