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在卖的两个国产的无线充电芯片

楼主(2013-12-02):
http://wenku.baidu.com/view/de73db6da98271fe910ef97a.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8fa3c238dd36a32d73758130.html

我很怀疑这两个是拿别人的管芯充封装一下出来骗人的。
什么
自动频率锁定  * 自动检测负载  * 自动功率控制
感觉都是扯淡。 就是一个震荡电路。
和555 好像又对不上。

TY3185很像555
XKT408 那么多引脚都有功能的,最后都没有用上,
哪个见多识广的,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A:
接收就是简单的半波整流? 楼主测试过没有?这个东西的效率如何, 带不带异物检测, 安全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就是简单的半波整流? 楼主测试过没有?这个东西的效率如何, 带不带异物检测, 安全性如何。 ...

还没下手买
接收整流加一个bulk稳压

很像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就是简单的半波整流? 楼主测试过没有?这个东西的效率如何, 带不带异物检测, 安全性如何。 ...

你淘宝里的Qi充电器是用的那个公司的方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淘宝里的Qi充电器是用的那个公司的方案啊

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方案,通用单片机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方案,通用单片机搭的

高手啊,这样成本降了不少, 你能指点一下发射端的线圈高速全桥驱动用什么芯片比较便宜吗。 估计我也得做个简单的发射了,市面上的小芯片不靠谱

网友A:
我头像中的板子用的是IR2301。这个缺点是供电需要9V。 电压低于9V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头像中的板子用的是IR2301。这个缺点是供电需要9V。 电压低于9V不工作。

多谢指点

网友:
最近我也关注无线充电,408的那个我也去看了 但是自己经验不足,不知道楼主讲的怀疑,现在验证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