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精选RFIC对比,实测持续更新(SI4463/SX1276/CC1125/AX5043……)

楼主(2013-12-02):
     13年接近年尾,各大RF厂家也应该准备明天的新产品研发和开发,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小无线市场还是出来几颗明星,推广给大家参考。
     之前的老牌子RF厂家,CHIPCOM(被TI收购)-代表的CC1100,NORDIC代表的NRF905,Intergation(被SILABS收购)代表-IA4421(SI4421),瑞士的XEMICS被SEMTECH收购,AXSEM还在自己开发。这些都是最老专门从事SUB-1G的无线产品开发,多年后市场变迁,物是人非,有些已经换了东家,有些已经不耕耘在这个市场,但也有很多后期之秀
     现在的几大品牌的RF,SILABS/SEMTECH/ADI/TI/ATMEL/AXSEM还有就是台湾的AMICCOM.都还用心在经营这块市场,不断推出一些新的,有技术优势的产品,年尾了,总结一下今年出来的比较有优势的产品。
     SEMTECH-SX1276,  SILABS-SI4463, TI-CC1125, AXSEM-AX5043,ADI-ADF7021.
     SX1276是最新一款唯一的实现了软件扩频技术,在低速率的情况下灵敏度可以高达-148dbm,突破这个产品领域的物理限制。但速率高了就失去了他原有的优势,不过这个产品还是非常给力的。
     SI4463是继SI4432之后的第二款给力产品,规格书的指标可能有些水分,但实际还有很高的指标,0.5kbps(data rate)1.875dev 10kBW 灵敏度-123.6dbm,发射功率在20db。对比4432有了一些提升,但硬件和软件的大力改动,给很多客户带来了麻烦,很多用户还是不愿意切换。
    CC1125今年TI又一款针对低速率市场的高性能RF,灵敏度在0.3kbps时,可以到-129dbm,功率略逊4463一些。
    AX5043是这些IC里面硬件体质最好的,自带FEC功能,灵敏度在0.6KBPS可以到-132dbm。功率可以最高到20db。接收电流9.6mA。比较吸引人。

    感觉市场越来越趋向于软件RF性能,因为硬件的RF性能应该到了极限指标,估计明年大家都会从软件实现提高灵敏度(类似semtech的lora技术)。我们期待明年有更好的产品。

网友:
期待SX1276的进一步评测,还有淘宝上目前没有这货,问楼主现在样片SX1276能做到多少价格

网友:
有没有SI4463的相关软件例程,发上来学一下!

网友:
持续观注

楼主:
4463需要什么资料?

网友:
一直觉得adi的rf很给力,为什么802.15.4的片子不火呢,可以不跑协议当普通rf用啊

楼主:
ADI的是很牛啊,这么多年就一颗IC ADF7020还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这个行业就是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不管价格。

网友:
用过TI的CC系列

楼主:
更新一些开发资料,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可否有机会把这几个芯片都弄齐 做几个测试板 让大家测试一下啊 尤其是sx1276还有ax5043 那个sx1276看起来性能很牛啊

网友:
只接触过CC1101,谢谢总结,才发现CC是这里面功耗最大的

楼主:
周末去测试了4463  AX5043  同样功率在16db时候,AX5043完胜4463.

网友:
AX5043什么价格?

楼主:
需要了解5043的价格可以加我个人企鹅:79915703

网友:
SX1276  扩频技术  距离 很给力!

网友A:
楼上的模块在哪弄的? 还有可否详细说一下实际的通讯速率和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模块在哪弄的? 还有可否详细说一下实际的通讯速率和距离

http://www.newmsg.com/

自己联系

网友B:
SX1276  扩频技术   距离是远   可惜速率只能到300bps

网友A:
啊 这也太低了吧 扩频技术最高只能到这个速率吗? 那测试的通讯距离大概多远啊?

网友:
怎么没有Amiccom的A71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这也太低了吧 扩频技术最高只能到这个速率吗? 那测试的通讯距离大概多远啊? ...

2w功率的   城市复杂环境测试1.2km

楼主:
Sx1276是通过软件实现的扩频,是在低速的情况下,灵敏度会很高,内部有算法实现。但速率到了一定的值,就是一颗FSK的性能了,没有LORA的优势了。

楼主:
后面会陆续测试SX1276  SI4463  AX5043在433MHz下,速率分别为 2.4k 9.6k 30k 100k。 在以下环境下测试彼此的通讯距离。
环境一:空旷地(海边,无遮挡物);环境二:住宅区(有遮挡物);环境三:写字楼楼梯间(没有窗口对外的,属于密封的);环境四:地下停车场(购物商场);环境五:发射和接收板都放在地面上。
希望大家有更好的模块来对比。我们看看哪家芯片最优秀。

楼主:
再说一下A7139,是今年继A7129出来的低功耗,高功率芯片,有几个我疑问的,就是规格书的灵敏度,是否在50k的速率时,灵敏度是否可以在-112,还有,低功耗听原厂说是牺牲了接收的部分功能,具体是什么原厂没有说,但听其他原厂说这么低电流的技术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做,只是意义有多大。

网友C:
低电流这个事情,今年北京一家的出货量,据说都有近200万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会陆续测试SX1276  SI4463  AX5043在433MHz下,速率分别为 2.4k 9.6k 30k 100k。 在以下环境下测试彼此 ...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很不错, 希望多性类似的性能比较,
好多时候是没机会这样仔细测试的!

网友:
谢谢 帮我推广啊!

网友D:
我们都有啊 这几款模块! 选择这些模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项目来选择! SX1276 抗干扰能力还是蛮强的,距离很给力,穿透性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有啊 这几款模块! 选择这些模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项目来选择! SX1276 抗干扰能力还是蛮强的,距离 ...

SX1276  我们测试  9600bps 的距离 是 4800bps的 2/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X1276  我们测试  9600bps 的距离 是 4800bps的 2/3

哈这句话 我很熟悉 !今天我才刚刚听到的!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这句话 我很熟悉 !今天我才刚刚听到的!张工?

张工 同事    这个模块是我推荐给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张工 同事    这个模块是我推荐给他的

10W的怎么不测下!用SI4463/SI4464做的!不过就是供电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0W的怎么不测下!用SI4463/SI4464做的!不过就是供电比较麻烦!

我们是铁路上用的   领导说扩频的抗干扰好   对别人的无线设备干扰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电流这个事情,今年北京一家的出货量,据说都有近200万片。

你信吗,反正我不信!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大家心知肚明!别看广告漫天飞,实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X1276  我们测试  9600bps 的距离 是 4800bps的 2/3

建议多测试几个速率的,1.2  2.4  9.6  10 30K 不同的速率,不同的环境对比一下,意义才有的。

网友(2014-03-15):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模块在哪弄的? 还有可否详细说一下实际的通讯速率和距离

SX1276可以联系,模块IC都有,大厂家,请放心,企鹅105800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铁路上用的   领导说扩频的抗干扰好   对别人的无线设备干扰也小

AX5043听朋友说过,要在FSK里应该算性价比较好的,但是SX1276的扩频和FSK两种调制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应用的行业也会不同。SX1276我们是做的最早的,现在已经有系列产品出来,前端模块和数传模块,需要的联系企鹅105800683

楼主:
任何产品都有可比性,要看他的实际应用价值,就像SX1276宣传的高灵敏度到底距离是否有AX5043远还是有待考证,AX5043目前测试看和sx1278差不多,如果5043功率做到18db是否有超越1278,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产品都有可比性,要看他的实际应用价值,就像SX1276宣传的高灵敏度到底距离是否有AX5043远还是有待考证 ...

SX1276/SX1278是扩频通讯IC,扩频通讯是唯一可以工作在负信噪比条件下的通讯方式,所以抗干扰性能强也就是扩频通讯最突出的有点.FSK的调制在噪声信号大于有效信号的情况下会被淹没,而扩频通讯可以在噪声信号强于有效信号的情况下正常工作,这是本质区别。

楼主:
高手很多啊,学习了!楼上的兄弟分析的不错,既然说到扩频,我也说说我的看法,说的不对大家别喷啊!Lora是扩频,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其实就是RF芯片内部的DSP处理器做了软件的处理,任何一家RF公司,自己的MCU功能够强大,通过软件都可以实现这个扩频技术,SEMTECH首家这样设计,应该开了RF的先河,其他的厂家应该借鉴的,你说的LORA的优势,我认可的,但不可否认他同样有他的缺点和FSK不能比的。

网友(2014-04-18):
嗯,各有优势,根据应用选择了。

网友:
不知道实验结果出来来吗?

网友:
CC1125多少钱,听说TI的RF工师开溜了,产品参数有没有水份哦,。。。瞎猜懂行的人说说?

官方上面 CC1125可是要5.95USD/1K

CC1120  1.95USD/1K,,, CC1125是CC1120升级版啊。。。

网友:
马克  mark标记一下

楼主:
cc1125的性能指标都没有办法和AX5043比较,AX5043只有USD1.6

楼主:
Ti 小无线部分断码了,从一批研发走后,产品没有跟上,断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X1276  扩频技术   距离是远   可惜速率只能到300bps

请问扩频的速率只能到300bps吗?那9.6k时是什么调制手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x1276是通过软件实现的扩频,是在低速的情况下,灵敏度会很高,内部有算法实现。但速率到了一定的值,就是 ...

速率高了相当于FSK,请问速率低于多少才是扩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X1276  我们测试  9600bps 的距离 是 4800bps的 2/3

请问9600bps时,多大功率?距离是多远呢?

楼主(2014-06-03):
具体的LORA和FSK定义自己参考SX127X规格书,  LORA的技术优势是低速,高于30K的速率,LORA技术不大了,不能说LORA不能用了。

网友(2014-12-10):
挺好的分析!谢谢!

网友:
期待明年更好的产品问世

网友:
现在有更强的芯片面市吗?

网友(2015-06-13):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些开发资料,供大家参考!

LZ 很NX   MARK

网友(2015-08-03):
sx1276距离远啊

网友(2017-12-20):
发热管,有没有新的芯片?

网友(2021-07-19):
什么条件下 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