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09的电路图中晶振是怎么回事?两个并联 ?

楼主(2013-12-02):
从ti网站上找到 的电路图,
msp430f5509的电路图中晶振是怎么回事?两个并联 ?

网友:
即使原理图上并联,肯定也是只焊其中之一。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另外 看到 箭头所指的 0欧姆的电阻了吧,一定也是不焊接的吧?否则 直接短路了啊
这个 0欧姆电阻 有啥用?

楼主:
这图是不是 有问题,那个0 欧姆电阻就不能焊,否则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是不是 有问题,那个0 欧姆电阻就不能焊,否则短路

那个0欧是必须焊的,那是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桥梁。

楼主:
哦,不要意思,这种表示方法不熟悉,搞错了,把AVSS当成电压正极了

另外 左下角的 两个100nF的电容,电容并联,这样和连接一个200nF电容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是楼上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要意思,这种表示方法不熟悉,搞错了,把AVSS当成电压正极了

另外 左下角的 两个100nF的电容,电容 ...

通常用1个100nF的就行了,我不太清楚那个DNP代表什么意思。(或许是不焊?)
我仔细看了下图纸,发现那个晶振应该不是两个并联,而是四脚的晶振,为什么用这样的符号我不太清楚。

楼主:
哦,自带电容的 四脚无源晶振 ?
ti官网的图,画成这样,
msp430f55系列一般使用两脚 无源晶振,还是使用有源晶振  ?

还有 看到Vref参考电压了吗?如果用外部参考源,直接Vref+,而 Vref-可以不接吗?不应该这样吧

楼主:
msp430f5系列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吧,晶振和msp430f149 搞成一样的,
应该没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要意思,这种表示方法不熟悉,搞错了,把AVSS当成电压正极了

另外 左下角的 两个100nF的电容,电容 ...

电容也能像电阻一样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