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超级电容的样子

楼主(2013-12-02):
北京201所电池检测中心看到的,长度大概10cm左右,注意他的容量单位:F

网友:
手木留弹啊

网友:
淘宝看了一下,几百块一个啊。不知道业余能拿来做什么。

网友:
我去。这个牛逼啊。用在何处?

网友:
贴皮就算国产化?

网友:
这个东西的放电电流很猛吧

网友:
好大个的手木留弓单

网友A:
3000F

这玩意蓄电量相当于多少mAh的锂电池?

网友B:
充满电短路一下会怎样?
之前有考虑过用超级电容做个小型电焊机,没大的铜线,感觉不可行就没下文了。

网友C:
曾经在电工班当“电工”的时候,配电房有好多电力电容,个个都是台式机箱大小,挺沉的,,不记得容量了,,

网友:
201所电池检测,呆过个把月,不知道我做的设备还在不在?

网友:
耐压值好像很低啊

网友D:
3000F的电容,不小心摸着了会不会被电晕

网友:
正负极接反可以当炸弹用。

网友:
功率密度高,能量密度低,自放电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充满电短路一下会怎样?
之前有考虑过用超级电容做个小型电焊机,没大的铜线,感觉不可行就没下文了。 ...

假设充满之后电容上电压是1V,Q=CU=3000库伦,假设放电时间1s,I=Q/t=3000A。

网友: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3_09/13/29599735_0.s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00F的电容,不小心摸着了会不会被电晕

不是吧,在这混的人还会有这样的想法?2.7V电什么人?

网友:
这玩意儿充电电流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满电短路一下会怎样?
之前有考虑过用超级电容做个小型电焊机,没大的铜线,感觉不可行就没下文了。 ...

求头像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设充满之后电容上电压是1V,Q=CU=3000库伦,假设放电时间1s,I=Q/t=3000A。  ...

电压这么低,各种电阻都要算进去的,按2.7V、10mΩ算是270A。按0.5CU^2算2.7*2.7*3000=21870焦耳,炸飞了。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54&pid=715731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在这混的人还会有这样的想法?2.7V电什么人?

说得对,莫要被大电容吓到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561154&pid=7157315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561154&pid=7157315

我看了下,不是一个啊~~

网友:
这个电容吊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F

这玩意蓄电量相当于多少mAh的锂电池?

不多。2.7V*3000J=8.1KJ,假设输出电流为1A,输出电压不变,则每秒钟输出2.7J功,能维持3000秒,即差不多在0.83AH的样子,但是别忘了这东西电压随时间是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电工班当“电工”的时候,配电房有好多电力电容,个个都是台式机箱大小,挺沉的,,不记得容 ...

功率补偿电容而已,电压高,容量缺很小的,所以很大。

网友:
很牛的样子 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0F的电容,不小心摸着了会不会被电晕

2.7V木有事吧

网友:
呵呵 这个东西  不是很危险的,只要电压不要超限,基本很安全。而且超级的电解液非常少,还有安全阀。我们这么久了,还没爆过,不过大电流要注意,被汤烧过,当时手都起泡了。

3000F

60F

50F

插针式容量很多 1F到 10000F

纽扣超级电容

纽扣超级电容测试机

批量测试

模组的
模组超级电容单体筛选1

模组超级电容单体筛选2

模组

封装的模组

小插针超级电容分选机

网友:
这个东西  爆发力强   多用于瞬间大电流。

网友:
超级电容在放电干净以后,正负极交换没事,不过这样影响他寿命,ESR增大,漏电流增大,容量变小,充电过快,放电也快,最后瓦解。

网友G:
超级做模组最麻烦,一节都要一个这个电路,均衡电路

网友H:
这个可以用来做电磁炮啊

网友:
超级电容怎么充电?

网友I:
查了下是电视剧小时代,女的是陈意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了下是电视剧小时代,女的是陈意涵,呵呵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超级做模组最麻烦,一节都要一个这个电路,均衡电路

呃,原來每節還要電路
看來我還是用鋰電好了

网友:
我买过几法拉的电容 , 比你这个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用来做电磁炮啊

电磁枪要的是电压高,这个电压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在这混的人还会有这样的想法?2.7V电什么人?

是我不懂好了
2.7V是差模电压,不代表电容对人体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