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profibus-dp主站的PLC

楼主(2013-12-02):
带DP主站的好像只有西门子了,不管是313,314,还是315,我想要的是:
带DP主站,有输入和输出(有就行了)。然后就是价钱了,越便宜越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有福了,西门子刚推出的S7-1200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还想再便宜,那可以用单片机自己做主站,便宜到家,协议简单

楼主:
1200哇,好像很强大。朋友那有一块旧的 2DP,几百块转给我。。可惜没有输入输出。。不过可以用了。。反正自己玩。就是没主站所以才买一个来研究的。。谢谢2楼哦

网友:
有输入和输出说的是通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福了,西门子刚推出的S7-1200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还想再便宜,那可以用单片机自己做主站,便宜到家 ...

笑话,你以为PROFIBUS主站那么容易做?你也太天真了吧。首先西门子没公布协议,其次,主站是需要专用芯片来实现的,即使一个从站模块,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也实现不了,没有DPC31或者VPC3之类的芯片,用单片机实现,你简直是痴心妄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笑话,你以为PROFIBUS主站那么容易做?你也太天真了吧。首先西门子没公布协议,其次,主站是需要专用芯片 ...

+100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笑话,你以为PROFIBUS主站那么容易做?你也太天真了吧。首先西门子没公布协议,其次,主站是需要专用芯片 ...

你应该没见过用单片机实现的从站吧,我都在用了,国内有一款用msp430实现的,硬件部分就是一个485芯片,软件他们自己写的。

网友:
周立功 有个profibus 芯片  带有开发工具和资料!
楼主可以看看
http://www.zlgmcu.com/search/SearchEx.asp?q=profi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没见过用单片机实现的从站吧,我都在用了,国内有一款用msp430实现的,硬件部分就是一个485芯片, ...

从站我当然见过,不论PPI MPI PROFIBUS,基于一套框架,但是,你的兼容性几乎为0。而且,你可以放弃了,主站,世界除西门子,只有一家公司作出了主站卡,IBH还有另一个名字,都是基于一家主站做的卡。你就别想去实现主站了。那水不是一般深。

楼主:
800块已经买了一个315-2dp.。老版本的还不要MMC卡

网友:
哪儿买的?还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福了,西门子刚推出的S7-1200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还想再便宜,那可以用单片机自己做主站,便宜到家 ...

1200 有dp主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站我当然见过,不论PPI MPI PROFIBUS,基于一套框架,但是,你的兼容性几乎为0。而且,你可以放弃了, ...

主从我都用单片机做过,不敢说兼容,但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200 有dp主站吗?

请观看最左边的通迅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从我都用单片机做过,不敢说兼容,但可以用

你做个主站,下发个GSD配置文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个主站,下发个GSD配置文件试试?

EDS都可以解析,何况一个GSD

楼主:
1200主站要加模块,算下来一个CPU加一个DP模块是很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从我都用单片机做过,不敢说兼容,但可以用

NB,通讯速率多少?能全速率覆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NB,通讯速率多少?能全速率覆盖吗

根据STM32的速率,主站可以做到6M,从站只可以做到5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STM32的速率,主站可以做到6M,从站只可以做到500K

哦, 也是有用途的
英飞凌咋解决这些的, 对了, 西门子很混蛋, profibus的芯片不提供给小散户,没有经过认证都不卖

网友A:
SPC3,VPC3现再很容易买的呀,只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F:
如果,只是为了测试,某宝上有很CP5611,估计是最便宜的了,可惜是PCI插口,只能在台式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为了测试,某宝上有很CP5611,估计是最便宜的了,可惜是PCI插口,只能在台式机用 ...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没有台机,也没有USB转PCI的设备。。已经买了一个315-2DP,800元。和PCI一样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观看最左边的通迅模块

多少钱?

网友A:
多少钱就木知了,西门子对1200的定价很低,RS485或232扩展模块才220块钱,看架势是要誓与中国低价斗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就木知了,西门子对1200的定价很低,RS485或232扩展模块才220块钱,看架势是要誓与中国低价斗争到 ...

1200我看好像要加DP模块才能实现DP。两个加起来就有点贵了。对自己入手来说。

网友(2014-01-05):
引用 网友B:
笑话,你以为PROFIBUS主站那么容易做?你也太天真了吧。首先西门子没公布协议,其次,主站是需要专用芯片 ...

        可以告诉你,单片机实现 DP功能是可以的,不过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而已。。。。

网友(2014-10-05):
引用 网友B:
笑话,你以为PROFIBUS主站那么容易做?你也太天真了吧。首先西门子没公布协议,其次,主站是需要专用芯片 ...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打击,这年头主站,从站都有了,

网友:
就是关于DP的中文资料比较少

网友(2018-12-15):
引用 网友A:
SPC3,VPC3现再很容易买的呀,只是价格比较贵,

请问你单片机实现的主站可以再 Step7 中配置不

网友G:
西门子的东西不是一般贵,朋友刚买的S7-1500 一块CPU模块就30500多元,一块4M的存储卡500多。。。。。。

网友:
西门子就剩下吃plc的老本了。低端迎合中国市场的触摸屏smart line难用极了。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A:
根据STM32的速率,主站可以做到6M,从站只可以做到500K

大佬怎么用单片机实现从站的,能给点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的东西不是一般贵,朋友刚买的S7-1500 一块CPU模块就30500多元,一块4M的存储卡500多。。。。。。 ...

现在卡都这么便宜了啊 ,以前我记着S7-300上的512K的卡要1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