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管脚测速问题???

楼主(2013-12-02):
我代码是这样写的:clk为50M时钟,clk_out为一个管脚。
module test(clk, clk_out);
input clk;
output clk_out;
/*******************************/
reg clk_out;
reg set;
reg [31:0]cnt;
parameter duty = 32'D100;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cnt == duty)
                begin
                        cnt <= 0;
                        set <= 1;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
                        set <= 0;
                end
end
/*******************************/
always @(posedge set)
begin
        clk_out <= ~clk_out;
end
/*******************************/
endmodule

输出方波的频率很低,大概是1M,再大的话波形就会变了。这是正常的吗?还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板子配置:DE2(核心是:EP2C35F672C6),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A:
你用的FPGA输出200MHz+的方波不成问题。
如果你用R示波器的话,我就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FPGA输出200MHz+的方波不成问题。
如果你用R示波器的话,我就只能呵呵了。 ...

你说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用的示波器上面写的:RIGOL(DS 5102M)。
我就觉得很怪,你确定上面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但是信号发生器输入到示波器的可以测到很高。

网友:
1、先检查Pin-Out管脚是不是DFF的;
2、把Drive-Strength调高再试试;
3、检查输出翻转时VCCO是不是发生了剧变;
4、断开PCB负载,直接拿示波器测管脚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