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雕刻机业余小作品:雕刻刀架

楼主(2013-12-02):
其实这是第三个业余作品了,不过中间的旋风吸尘器效果和卖相都还不是很好,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现在只是用PVC发泡板打样验证设计和刀路,不过已经足够实用,以后有闲情再用有机玻璃弄一个。

网友:
圣手,,火钳顶顶

网友:
顶~~~~有机机就是好~~~~

网友A:
gzhuli , 愿不愿意帮我测试下 usbcnc 的卡呢。

可以的话送你块 usbcnc 的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zhuli , 愿不愿意帮我测试下 usbcnc 的卡呢。

可以的话送你块 usbcnc 的卡啊 ...

没问题啊,不过我也没雕过太复杂的东西,都是挖洞切边之类的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啊,不过我也没雕过太复杂的东西,都是挖洞切边之类的活。   ...

有点像化学实验室里面的架了 雕几张PCB试试。

网友C:
侧板的螺钉孔得手打了吧
加个上盖保护是不是更安全,小钻头太脆弱
我这个笨蛋到现在还不会画图生成刀路,02机闲置快一年了

网友:
材料是那种软的吧,不说看着还挺象铝的

网友:
观摩大湿出手!有JJ果然爽啊

网友D:
材质会不会太轻了,话说有JJ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化学实验室里面的架了 雕几张PCB试试。

PCB暂时只雕过一片小的,有对刀块的帮助,深度控制得不错,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吊炸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板的螺钉孔得手打了吧
加个上盖保护是不是更安全,小钻头太脆弱
我这个笨蛋到现在还不会画图生成刀路,02 ...

螺丝孔是为这种PVC发泡板准备的,用自攻螺丝直接攻进去。有机玻璃上胶水就行了,不需要螺丝固定。
保护盖比较麻烦,6mm的刀比3.175的长太多,整体搞太高了不好看,也放不稳。
两个图是直接在ArtCAM中截的,刀路后期还手工调整过,图中没表现出来,主要是侧板的方形孔4个角45度再往外走一点,补偿刀径的圆角,否则插不进去。另一个手工调整则是像注塑那样留了一点连接点,防止切到最后一刀移位,切完是整块拿下来掰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质会不会太轻了,话说有JJ就是爽

空架子是轻飘飘的,不过放上刀后就不轻了,所以我都懒的用有机玻璃搞了,因为手头的料是30cm*30cm的,要手工开料才能上01机,厚料手工切很痛苦。

网友:
雕得很漂亮啊!

网友E(2014-03-31):
Do you mind to share the 2d or 3d file? I can use my CNC or 3D printer to make one for my mill bits too.

楼主:
引用 网友E:
Do you mind to share the 2d or 3d file? I can use my CNC or 3D printer to make one for my mill bits  ...

附件是DXF和ArtCAM 8.1文件。

网友:
Here is a link of "PCB CNC Autolevel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o2Sy-KPUU

It is free and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ere:
http://www.autoleveller.co.uk/download/

网友:
成品很实用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