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芯片可实现I2S转SPDIF功能?

楼主(2013-12-03):
大家早,请问哪种芯片可以实现I2S转SPDIF这一功能?CS8416可否?谢谢
PS:可否纯硬件电路实现上述功能?谢谢

网友:
CS8406这款好像可以,我英文不太好。看不怎么明白,如果不是,你再在这个网上找找,应该找的到的。
另外,CS8416是Spdif进,IIS出的。

http://www.cirrus.com/en/products/cs8406.html

http://www.cirrus.com/en/pubs/proDatasheet/CS8406_F6.pdf

网友:
SAA7220 硬
PCF2705 硬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217

CS8420 硬/软
WM8805 硬/软

网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ge?paramCriteria=no

TI的,没用过,不知道效果何如

网友:
WM8805,我用过这个

网友:
CS8406, WM8804, WM8805用得最广泛

网友:
CS8406 IIS to SPDIF

网友:
cs8420效果比较好!

网友:
CS8406,正在用

网友(2014-02-11):
请问,附件图片中的电路有做成实物吗,效果如何?

最近,可能要用到。谢谢了!

网友(2014-04-06):
肯定没问题啦,我手上就有一两个,一般测试用。要想效果很好的,设计就要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