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LPC4088的RealTouch工程,带lwip,带rtgui,带文件系统

楼主(2013-12-03):
     LPC4088的价格不错,在M4当中还算是便宜的,而且还带SDRAM控制器,带LCD控制器。对于做一些人机界面来说,这个足以满足了,入门门槛也比较低。下面分享一个rt-thread工程,在LPC4088上面实现的官方的realtouch主工程,支持module方式加载应用程序,效果如下图:

手机比较渣,哈哈哈,大家凑合凑合吧~

楼主:
终于有人顶了,rt-thread官方已经推出LPC4088开发板套件,这次得到NXP的大力支持,NXP官方也会推出相同的硬件开发板套件,对开发板进行各种技术支持,详细请关注rt-thread官方网站。

网友:
手里有LPC4088的简易板。

楼主:
对于1788也是支持的,LPC4088在软件和硬件上都保持兼容,当然,还是有些不同的,但同一个工程基本上设置几下就可以用到1788上,1788的基本都不用改在4088上面就直接能跑了。芯片直接是pin to pin兼容的,LPC4088还带了SPIFI哦,这是NXP的MCU最新外设,是一个4线SPI,可以接市面上各种支持4线SPI的SPI Nor或SPI Nand,读写速度可以很快。而且基于这个SPIFI还可以让应用程序直接在spi nor里面跑哦。同时屏幕的缓存也可以直接切换到spi nor的某个位置,实现一些资源的直接映射显示。比如在SPI Nor的100地址处存放一张全屏的logo图,可以直接设置屏幕显存地址到这个位置即可显示全屏的logo图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1788也是支持的,LPC4088在软件和硬件上都保持兼容,当然,还是有些不同的,但同一个工程基本上设置几 ...

个头太大,受不了;
144脚带TFT就爽了;
我是彻底放弃NXP了,打算转向华邦家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头太大,受不了;
144脚带TFT就爽了;
我是彻底放弃NXP了,打算转向华邦家族。 ...

华邦有啥好货?我看新塘有个ARM9内置64M的DDR,TFQP128封装,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邦有啥好货?我看新塘有个ARM9内置64M的DDR,TFQP128封装,还不错

说的就是它。
要不动则208或BGA,不是小个体玩得动的;
量大的才可以搞搞BGA,208脚说实在话搁哪都没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就是它。
要不动则208或BGA,不是小个体玩得动的;
量大的才可以搞搞BGA,208脚说实在话搁哪都没啥优 ...

原来是这个啊,这玩意我也拿了样片,但一直没时间玩~板子原理图还没画完~需要三路电源,1.2V,1.8V,3.3V,有点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个啊,这玩意我也拿了样片,但一直没时间玩~板子原理图还没画完~需要三路电源,1.2V,1.8V,3.3V ...

画完吧,板子出来算我一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完吧,板子出来算我一份;哈哈;

这个可以有,XX创现在打板10*10才50,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XX创现在打板10*10才50,很给力

OK,期待。。。。。

网友B:
LZ的那个板子不错呀,羡慕,一直看中LPC4357,觉得这芯片相当不错,但就是没板子,没法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那个板子不错呀,羡慕,一直看中LPC4357,觉得这芯片相当不错,但就是没板子,没法搞呀! ...

后面估计也会有LPC4357双核板子~

网友:
等双核的。

网友(2014-02-14):
lpc4088  有144脚 带LCD控制器的

网友C(2014-04-14):
我也有这个板子,正在学习中,楼主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板子,正在学习中,楼主多多指教啊

这个板子可是不少钱呢,哈哈,我这个是公司的板子。

网友(2014-10-13):
引用 楼主:
对于1788也是支持的,LPC4088在软件和硬件上都保持兼容,当然,还是有些不同的,但同一个工程基本上设置几 ...

请问在使用4088 SPIFI外设时

是否可以使用MDK的分散加载的功能

之前是使用1788+ NOR FLASH透过J-LINK可以作分散加载的HEX档案烧录

编辑原因(繁简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在使用4088 SPIFI外設時

是否可以使用MDK分散加載的功能

可以的,mdk里面有对spifi外挂spi nor的编程算法,可以直接添加,仿真器会自己去编程,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mdk里面有对spifi外挂spi nor的编程算法,可以直接添加,仿真器会自己去编程,这个很方便的。 ...

好的谢谢回覆

请问一下MDK的版本是不是要用比较新的才有
我目前是用4.54
在Add Flash Progrmming Algorithm 里面
没有看见4088的EX.SPI烧录支持@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回覆

请问一下MDK的版本是不是要用比较新的才有

我用的4.7的,里面有的,你那里面有LPC4088这个器件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7的,里面有的,你那里面有LPC4088这个器件没有?

DEVICE里面有但FLASH选择那里跟你PO的不一样

那我在更新个版本试试

大力支持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7的,里面有的,你那里面有LPC4088这个器件没有?

不好意思我这里隔空问一下

之前LZ使用4088跑的emWin里仪表盘(speedometer)的范例效果如何

我是使用1788跑起来很卡 想换4088试试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