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10引脚的外部中断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03):
  问下K10引脚的外部中断问题,配置是下降沿中断,端口设置为输入,上拉,端口PTD1,端口接地的时候进不了中断,然后换了K20的开发板同样的程序,下降沿可以进中断
这边我的板子,外围器件就焊了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
你好!请问你使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

网友:
你需要查看一下相关的reference manual,看看他们的中断向量表是不是一样的。不同型号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
端口是一直接地吗?注意是边沿触发哦

网友:
主频是否一样?需要配置对主频!

楼主:
是的要配置主频的
还有中断向量表

网友A:
兄弟做哪个行业的?

楼主:
医疗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做哪个行业的?

医疗电子

网友A:
加个QQ呗:3705873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QQ呗:370587349

阿莫里聊一样的了,谢谢,还是要经常逛论坛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