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芯片ADS7846资料

楼主(2013-12-03):
最近在搞电阻触摸屏,使用ADS7846触摸驱动芯片,分享一下IC资料。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A:
以前搞过一下的,还可以,SPI接口读写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一下的,还可以,SPI接口读写写的

对SPI接口,有触摸了还可以中断输出,挺好用的。

网友:
ADS7843和ADS7846都是经典的电阻触摸屏控制芯片, 7846是7843的升级版本, 7843出了十多年了, 7846也差不多有十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