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错误提示

楼主(2013-12-03):
如图,下载时出现上述错误,以前板子可以下载程序的,现在不行了,options for target ->debug->settings如图3所示
按照图4的说法解救,无效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图4,刚才忘传了,补上

网友A:
如果是NXP的M3,开代码保护就连不上SWD了。要用串口擦除加密位。
如果是其他M3,不了解,帮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NXP的M3,开代码保护就连不上SWD了。要用串口擦除加密位。
如果是其他M3,不了解,帮顶而已。 ...

谢谢哈,顺便问下,用串口下载程序的话,(现在串口能正常通讯)还需要什么硬件吗?比如什么转换电路啥的?

网友B:
什么cpu?先把程序擦了试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顺便问下,用串口下载程序的话,(现在串口能正常通讯)还需要什么硬件吗?比如什么转换电路啥的 ...

USB转串口线。
如果用电脑原生串口,加MAX232。

网友:
用最新的驱动

网友:
先解密一下32,在看看jlink与32是否接触不良呢?

网友C:
前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试了几个Jlink、几个板子都不能用,后来重新装了Keil就可以了,神奇~~~
建议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cpu?先把程序擦了试过么?

cpu是STM32F103ZET6,请问下怎样擦出程序?我之前把BOOT0置1,boot1置0,还有复位开关也一直按,还是不好使...请指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线。
如果用电脑原生串口,加MAX232。

我的板子上有MAX232,之前用串口通讯都是可以的,我现在用电脑带的串口,还用在外接MAX232吗?请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试了几个Jlink、几个板子都不能用,后来重新装了Keil就可以了,神奇~~~
建议楼 ...

我试试哈...

网友C:
我原本用的是4.12的,再重新装的时候,用的是4.20~~

网友:
刷固件,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mdk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上有MAX232,之前用串口通讯都是可以的,我现在用电脑带的串口,还用在外接MAX232吗?请指教哈.. ...

板上有MAX232就不需要外接。你找些教程来看看,对着一步一步做,应该可以搞定。这样问很难有人真正帮你解决,毕竟你的板子跟别人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用的是4.12的,再重新装的时候,用的是4.20~~

之前我是用4.7的改成4.12不好使,JLINK也固件升级了,驱动也重新下载了,还是不好使,没下载到keil mdk 4.20的,把你的给发一份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是STM32F103ZET6,请问下怎样擦出程序?我之前把BOOT0置1,boot1置0,还有复位开关也一直按,还是不好 ...

你都用jlink了跟boot脚没关系,就让boot悬空。
就用jlink驱动的 J-flash-arm 那个程序,连接cpu然后F4就是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MAX232就不需要外接。你找些教程来看看,对着一步一步做,应该可以搞定。这样问很难有人真正帮你解 ...

按照网上教程,我把boot0=1,boot1=0,重新上电,还是会弹出图中“no response from target..."对话框...,不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jlink了跟boot脚没关系,就让boot悬空。
就用jlink驱动的 J-flash-arm 那个程序,连接cpu然后F4就 ...

现在似乎是连接不上cpu,擦出时出现下图对话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似乎是连接不上cpu,擦出时出现下图对话框

j flash arm 那个cpu设置了么?接口选成sw了么?
你点连接了没啊???
你的SW接口那5根线连对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似乎是连接不上cpu,擦出时出现下图对话框

我看你的设置还是是jtag的接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似乎是连接不上cpu,擦出时出现下图对话框

options 选项都设置下。
然后 target->connect  下面log有没有提示连接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 选项都设置下。
然后 target->connect  下面log有没有提示连接成功啊?

选SWD模式了,也点connect了,不过我sw只接了四根线,以前都好使的啊,就这块板子不行,搞不懂...实在不行就打算吹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SWD模式了,也点connect了,不过我sw只接了四根线,以前都好使的啊,就这块板子不行,搞不懂...实在不 ...

点连接 log提示什么啊?

网友:
有的时候CPU进入休眠模式的时候debug单元也不工作,会提示找不到设备。

网友C:
文件太大了,快300MB了,这边的网络不给力啊,你从网上找个呗~~~
还有你要先保证同样的板子、Jlink用JATG方式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连接 log提示什么啊?

log提示如图,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太大了,快300MB了,这边的网络不给力啊,你从网上找个呗~~~
还有你要先保证同样的板子、Jlink用JATG方 ...

嗯,我在找找看,实在不行就放弃治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og提示如图,搞不懂

找不到flash啊?你那有能用的板子么?要是别的板子能连上,你就把这块cpu吹下来换一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flash啊?你那有能用的板子么?要是别的板子能连上,你就把这块cpu吹下来换一个试试吧。 ...

我把keil 和jlink 驱动都卸载了,重新装了一遍,终于可以下载进程序了,谢谢各位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太大了,快300MB了,这边的网络不给力啊,你从网上找个呗~~~
还有你要先保证同样的板子、Jlink用JATG方 ...

我把keil 和jlink 驱动都卸载了,重新装了一遍,终于可以下载进程序了,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