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热查办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03):
现在完全没有思路啊,求大神给点提示哦。

网友:
额,连标题都有错别字
我觉得你可以采用中断扫描的方式检测sd卡是否初始化,若有,这标志位置1,再进行读取,若无,则进行初始化再读取

网友A:
必须使用带有插拔开关的卡座。然后检测开关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带有插拔开关的卡座。然后检测开关进行处理。

楼上正解,还是建议使用带插拔触发的卡座,通过外部IO中断进行热插拔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带有插拔开关的卡座。然后检测开关进行处理。

非常感谢哦!!

网友(2015-01-09):
正在操作的时候插拔会烧卡么

网友:
错误的热插拔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5-02-25):
大的SD卡还行,小的TF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