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LPC1788板子,刚做完,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3-12-03):
最近事情比较多,拖了将近半个月了,终于画完了,以前没用过这个片子,怕有原理图的错误,请大家提出批评建议,小弟先谢谢了,截的图可能看不清,我上传PDF了

楼主:
PDF的原理图,

网友A:
原理图和PCB都看的不怎么清楚,但个人觉得吧存储放在主控正背面不是很好吧

网友B:
那个串口插座太占地方,还不如改为USB 串口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PCB都看的不怎么清楚,但个人觉得吧存储放在主控正背面不是很好吧 ...

会有什么影响,要等长走线,双层板走线太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串口插座太占地方,还不如改为USB 串口的方式

确实,但是我吧CAN的线也通过串口头线引出来了,不准备改

网友:
看起来确实比较费劲

网友C:
好辽阔的扳指   看看 我的 呵呵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辽阔的扳指   看看 我的 呵呵javascript:;javascript:;

板子不错啊,还有二维码,怎么加上去的?

网友:
过一段时间我也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辽阔的扳指   看看 我的 呵呵javascript:;javascript:;

好帅啊!!

网友E:
P2.10 ISP管脚看了下没有加入上拉,切记最好加上去
RTC CLKIN管腿最好加个ESD保护,参看Errata Sheet。
NRST照你的画法,产品的话加个ESD吧。

8楼在炫耀LPC4357JBD208,不过看了PCB,感觉是两层,我觉得我的LPC4357JBD208的Arduino板子应该有戏

网友F:
为什么不买个成品板呢,自己做不是成本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不错啊,还有二维码,怎么加上去的?

二维码  用二维码 生成软件 生成 图片  然后 用 AD9  脚本 转换的

网友:
羡慕你的板子辽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2.10 ISP管脚看了下没有加入上拉,切记最好加上去
RTC CLKIN管腿最好加个ESD保护,参看Errata Sheet。
NRS ...

谢谢  建议   我的板子 是  4层 的 呵呵

网友:
看多了BGA的板子,现在对LPQF的板子没有半点兴趣。

网友:
如果准备批量生产的,贴片元件最好放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2.10 ISP管脚看了下没有加入上拉,切记最好加上去
RTC CLKIN管腿最好加个ESD保护,参看Errata Sheet。
NRS ...

ISP的上拉必要,RTC在看看,NRST的按键不一定焊,估计就调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买个成品板呢,自己做不是成本更高

成品板太贵了,自己做还是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建议   我的板子 是  4层 的 呵呵

我这是双层的,我感觉你这四层的工艺好粗糙啊,是不是网格铺铜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双层的,我感觉你这四层的工艺好粗糙啊,是不是网格铺铜的原因啊 ...

打样 价格 便宜  所以 工艺 不高    恩 再加上 网格 确实 不好看  不过 网格 不怕 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好辽阔的扳指   看看 我的 呵呵javascript:;javascript:;

板子走线挺好看,不过想请教一下,蛇形走线是为了阻抗匹配的吧,为何不是匹配电阻呢?蛇形走线对PCB的加工工艺的要求更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P2.10 ISP管脚看了下没有加入上拉,切记最好加上去
RTC CLKIN管腿最好加个ESD保护,参看Errata Sheet。
NRS ...

他这不是两层板,四层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子走线挺好看,不过想请教一下,蛇形走线是为了阻抗匹配的吧,为何不是匹配电阻呢?蛇形走线对PCB的加 ...

我这边 主要是  等长  阻抗匹配 还没那么严格

网友:
真尼玛羡慕LS和LZ,啥时候教教我啊

网友H:
8楼那个连接液晶屏的FPC的引脚编号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辽阔的扳指   看看 我的 呵呵javascript:;javascript:;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8楼那个连接液晶屏的FPC的引脚编号是不是搞反了?

不可以 直接 接 屏  中间有 背光 和 电源控制没做

网友:
这二维码存放的什么信息啊?我手机扫好久硬是扫不出来啊

网友:
兄弟,能把文件发我一份吗?毕业设计就是画这个,真的无力啊!517710334@qq.com

网友(2014-01-06):
lpc788走线确实排的比较乱,不过画过一次板子就不会那么心乱了。

网友:
上次做了块LPC1788的核心板,DIMM-200接口的。再也不想画第二次了,太乱了。

网友:
LPC的引脚排序怎么这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