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系列FTM定时器的CNT值是否可以自己随意更改?(已解决)

楼主(2013-12-03):
最近在用K10系列的MK10DX256VLL7,程序里面需要调整CNT的值,按照数据手册的来弄,说是先写一个值设定到CNTIN,然后写任意值到CNT即可让CNT返回到CNTIN,但是试验过,不行,CNT一直返回到0.....
望弄过这个的朋友可以科普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在debug状态下读这个值的吗?有没有设置BDM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debug状态下读这个值的吗?有没有设置BDM模式呢?

是的,需要写测试文档,验证几种极限情况,需要控制一下CNT,构造我需要的条件,但是死活就是更改不了,BDM那里设置的是3,function mode模式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写测试文档,验证几种极限情况,需要控制一下CNT,构造我需要的条件,但是死活就是更改不了,B ...

你有MK6A12P单片机使用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MK6A12P单片机使用例程吗????

没有,我用的是MK10DX256VLL7,资料挺少,另外,那个PE软件,至今没有用它生成过例程,我用的KEIL,但是在里面选择KEIL编译器,生成的代码里面寄存器的形式依然是IAR头文件里面的寄存器。。。。。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用的是MK10DX256VLL7,资料挺少,另外,那个PE软件,至今没有用它生成过例程,我用的KEIL,但是 ...

PE  调模块还是比较好用的。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事儿,不过当时用的是k60,确实对 CNT 写任意值,CNT都会被写成CNTIN里的值,。。。所以每次都先写CNTIN,然后再写CNT。。

网友C:
用k10也随意写过,看芯片手册就是了,里面很详细的,实在不行就去网上找些例程看

网友D:
看看例程吧,还有什么errata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k10也随意写过,看芯片手册就是了,里面很详细的,实在不行就去网上找些例程看 ...

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例程吧,还有什么errata的文档。

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k10也随意写过,看芯片手册就是了,里面很详细的,实在不行就去网上找些例程看 ...

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取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debug状态下读这个值的吗?有没有设置BDM模式呢?

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你这个搞的是什么芯片?还有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2014-01-28):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经过测试是可以直接变到CIN的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经过测试是可以直接变到CIN的值的。

谢谢版主,前段时间在放假,没及时看到回复,可否将测试代码让我一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前段时间在放假,没及时看到回复,可否将测试代码让我一观呢? ...

好的,稍等!我要找下,还是年前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前段时间在放假,没及时看到回复,可否将测试代码让我一观呢? ...

你好,由于我这边没有K10的板子,所以我就使用K20 72M的板子测的。
我用的CW的PE 做的。

我配置的模式是combine模式,配置如下:

然后我在程序中,做了如下代码,通过查看test1, test2的值来看是否写到了初值。

unsigned int test1=0,test2=0;
  test1 = FTM0_CNT;
          FTM0_CNT=0X11;
          test2 = FTM0_CNT;

仿真后的读到的值如下:可以看到,在写过CNT之后,再读,就回到了初值,我初值设的300,总count是6000。

,如果你用的不是CW,你可以按照我的配置做一个测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由于我这边没有K10的板子,所以我就使用K20 72M的板子测的。
我用的CW的PE 做的。

谢谢版主,现在可以搞定了,我对比了下程序,我的程序FTM0->MODE的FTMEN位是0,而PE生成的程序该位置1,把我的程序改成1也可以自由设置CNT值了,看数据手册是设置特殊寄存器,当初技术支持说不必置位该位,我上次弄的时候也就没留意该位到底是干什么的,版主能否讲讲该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现在可以搞定了,我对比了下程序,我的程序FTM0->MODE的FTMEN位是0,而PE生成的程序该位置1, ...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位,RM上面是这样讲的:

其实这个位就是是否使用FTM特有功能的意思,如果不置位,说白了就是一个TPM模块。
TPM模块如果你写count它确实是清除到0的。
而FTM模块选择之后,是可以通过写count将值写到CNTIN,并且包含了所有的FTM的特有功能。
关于TPM的情况,你可以看看KL25的RM, KL25用的是TP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位,RM上面是这样讲的:

其实这个位就是是否使用FTM特有功能的意思,如果不置位,说 ...

原来是这样,那我以后用到ftm功能时还是把它打开吧,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我以后用到ftm功能时还是把它打开吧,谢谢版主了!

好的,以后如果实际中遇到问题,再发帖子交流。
我会尽量帮您去测试这些!

网友(2014-03-20):
看着这么多的回复,也学习了很多啊,支持飞思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