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怎么内存数据打导出来?

楼主(2013-12-03):
在KEIL官方找到如下字段,但是不知道下面所说的在keil中具体是怎么实现,还望大家告知一下,谢谢

You can log the values in any other format to a file by using user defined functions in the simulator or target debugger. The function can be invoked from the µVision command line or from a button in the toolbox.
Define a user defined function in the µVision function editor.

FUNC void displayvalues(void) {
  int idx;

  exec("log > MyValues.log");
  for (idx = 0; idx < 100; idx++) {
    printf ("testarray[idx] = %02X\n", idx, testarray[idx]);
  }
  exec("log off");
}
When the simulator is stopped, the function can be invoked in the µVision command line

displayvalues()   // function invocation
or you can define a button in the toolbox to start the function
define button "Log Array", "displayvalues()"
The values can be viewed in the command window and they are logged to the specified file:

testarray[idx] = 00
testarray[idx] = 01
testarray[idx] = 02
testarray[idx] = 03
testarray[idx] = 04
testarray[idx] = 05
testarray[idx] = 06
testarray[idx] = 07
testarray[idx] = 08
testarray[idx] = 09
:
testarray[idx] = 60
testarray[idx] = 61
testarray[idx] = 62
testarray[idx] = 63

原文网址为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051.htm

网友A:
是,mdk 这方面有点不足。我一般这么弄,将下面的脚本存为 show_mem.ini。程序加载后,通过 Debug/Function Editor... 加载。

//
// show memory range for ARM MDK IDE
//
// by dotNFC AT gmail.com
// 2012/08/08 19:51:00
//

FUNC void showMEM (void) {

    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long i, j;
    printf ("------------ Memory Dump ------------\n");

    addr = 0x0;   // change to your target memory address

    for (i = 0; i < 0x6; i ++)    // 6 * 16 bytes to show
    {
        printf ("%08X: ", addr);

        for (j = 0; j < 0x10; j ++)
        {
            printf ("%02X ", _RBYTE (addr++));
        }
        printf ("\n");
    }
}

DEFINE BUTTON "Show Memory", "showMEM()"

下过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dk 这方面有点不足。我一般这么弄,将下面的脚本存为 show_mem.ini。程序加载后,通过 Debug/Function ...

按照你的方法确实可以这样导出来,我导出来的目的是想把AD采样数据画成一个波形图,比如我采样一个正弦波,想用波形表示出我采样到的数据

原先我用CCS里面软件就直接带有画图功能,但是在MDK里面找不到,所以只能这样导出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法

网友(2022-08-25):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97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