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号处理要引入复数

楼主(2013-12-03):
看到一句话不太明白:
“在信号处理中采用复信号表示法主要是为了数学处理的方便,因为若采用实信号表示法,当对信号进行处理时,将会产生大量的“交叉项”,这会给系统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复杂性,而这个问题通过采用复信号表示法可以得到减轻。”
不明白信号处理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交叉项啊?

网友A:
对于信号处理来说,频域比时域更好处理

网友:
因为积分变换和复数有关。

网友B:
用过fft就体会到复数的必要了
我觉得fft可以理解成,以各种间隔密度把一个序列的数据安顺序绕道一个圆圈上去,然后就像力的合成一样得到各个方向上的合成值,当两点间隔等于圆周时就是完全叠加了
而这个圆圈就是书上常说的“单位圆”
如果只有实数,那就只有一个实数轴了,只有一条直线没有平面;而引入复数以后,就有了垂直于实数轴的复数轴,就像x轴y轴一样,这样就有平面了,就可以在平面上画“单位圆”了
除了“单位圆”,还可以绕椭圆,绕螺旋,都是在复平面上绕的

简单的说,引入复数就引入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fft就体会到复数的必要了
我觉得fft可以理解成,以各种间隔密度把一个序列的数据安顺序绕道一个圆圈上 ...

谢谢您,您说的我明白,但是直接对实数进行处理的话会产生交叉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您说的我明白,但是直接对实数进行处理的话会产生交叉项是什么意思? ...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142/doc/618337/time-frequency2.pdf
也许是这个论文里面提到的交叉项

网友:
我感觉没有楼上说的那么复杂,更没有楼上论文上的那么复杂
在我看来,一个波,由很多个正弦波、yx产生、而这些正弦波,有三种参数:幅度、频率、相位。
通过复数可以很方便的表示。
实际中的信号都是实信号,通过变换可以构造复信号。
你试着用sin、cos来表示下傅里叶变换,你会感觉很麻烦,也懒得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信号处理来说,频域比时域更好处理

那对于时域编码的信号呢?

网友:
复数可以表达两个维度,实数只能表达一个维度。

例如,描述电信号,需要两个维度,一个是幅值,一个是相位。

网友(2014-05-01):
一个幅度,一个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