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动态调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3-12-03):
步进电机在停止的情况下,对其控制比较容易,但是步进电机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可以对接收的命令实时响应?
不是等当前的状态运行完,才运行下一条命令,而是一条新的命令来了,立即执行新的命令,那个AVR的线性调速的算法实现这个
好像比较困难!

网友A:
这纯粹是你控制代码的问题,你如果总是用delay的话 这些时间就都被你浪费了

网友B:
楼主提的这个叫“速度前瞻”算法,在高端的运动控制卡有这个功能,佑计开源的少。
另外,想在开环方式下使用这个功能,步进电机极可能会失步,建议使用闭环步进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的这个叫“速度前瞻”算法,在高端的运动控制卡有这个功能,佑计开源的少。
另外,想在开环方式下使 ...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步进电机因为是一步一步的,所以算法好的话,不用闭环控制也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纯粹是你控制代码的问题,你如果总是用delay的话 这些时间就都被你浪费了 ...

谢谢!开始我写程序的时候是会经常用delay,后来慢慢有点长进了,就基本上没有延时函数了!
步进电机控制更不能用延时了,我要的就是实时控制!

网友C: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不过我的精度比较高,用的是伺服电机。控制方法可以用通用定时器输出比较的方式或者用曲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不过我的精度比较高,用的是伺服电机。控制方法可以用通用定时器输出比较的方式或者 ...

伺服电机有反馈啊,这个动态调整应该挺多合适的方法

网友(2015-03-10):
我也是做舞台灯光的  大家交流下

网友:
查表实现应该没什么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