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RS422接口的对接方法

楼主(2013-12-03):
有很多PLC的通讯接口是422接口的,需要和485的一些模块或设备对接,不知道有哪位朋友尝试过比较好的对接方法?
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是否可靠稳定:

422接口          485接口
A ———|
           |————  A
Y ———|

B ———|
           |————  B
Z ———|

就是将422接口的AY短接再和485的A连接,将422接口的BZ短接再和485的B连接。

网友A:
没问题,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都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也期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讨论下,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更可靠的转接方式

网友:
LZ 试过吗 我怎么觉得 这样接起来422那不就自发自收了呢

网友:
以前做项目时是AB直接连接,很稳定,max485->s7200

网友(2014-08-30):
没有试过   顶起

网友(2014-12-05):
422,RS-422标准全称是“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的电气特性”,它定义了接口电路的特性。实际上还有一根信号地线,共5根线。由于接收器采用高输入阻抗和发送驱动器比RS232更强的驱动能力,故允许在相同传输线上连接多个接收节点,最多可接256个节点。即一个主设备(Master),其余为从设备(Slave),从设备之间不能通信,所以RS-422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接收器输入阻抗为4k,故发端最大负载能力是10×4k+100Ω(终接电阻)。

网友:
搞过三菱PLC 442 和仪表485通讯 要接终端电阻 不接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