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LC学习笔记15(MODBUS 与组态软件的通讯)——2013_12_03

楼主(2013-12-03):
上节理解了一个modbus通讯的过程,主要目的只是入门,有个基本了解,因为CRC校验和如何串口收发还会在后面重点理解。

沿着上节的思路,本节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一个和mcgs组态软件通讯的例子,选择它的原因是它是找到的现成中比较好的,有PROTEUS仿真,非常方便,比和触摸屏通讯方便。
http://www.wlcpu.com/archives/1570#respond

动画有点乱,但基本上能看出,通过组态软件可以开关单片机上的LED,本程序也可以下载到开发板上演示。

这节将会理解上节所没有的功能命令,同时理解mcgs的modbus通讯协议,举一反三就可以移植到和其它组态软件的通讯。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这个动画图,用什么软件录制的

网友:
楼主加油,一直关注你的帖子

楼主:
感觉这个程序组织得比上一个例子好,另外串口接收和中断做得也好(和开源PLC的做法有得一比)。为了简洁,去除了和温度相关的功能,基本上不用什么功夫,可以得到如下的文件组织。

主函数非常简洁,容易调试。

首先
    SYSTEM_DISABLE_INTERRUPT();
     TimerInit();
    UartInit();
    SYSTEM_ENABLE_INTERRUPT();

第一次看到这种写法,
定时器和串口初始化时禁止中断,

找到定义,
#define SYSTEM_DISABLE_INTERRUPT()     EA=0
#define SYSTEM_ENABLE_INTERRUPT()      EA=1

禁止中断和开启中断函数都是用宏定义的,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感觉这样写法高级些。论坛上就有一个帖子专门讲宏定义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4931200-1-1.html。浏览一下,不怎么适合入门。

再回到程序当中,
    while(1) {
        timerProc();

        checkComm0Modbus();//检测modbus帧
    }

timerProc是定时器0的处理,这个定时器的用法和开源PLC中定时器0的用法一致,都是用来判断串口接收是否结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程序是接收完一组数据后才开始处理的。

然后就是检测modbus帧,类似与开源PLC中的FX1NProcessing函数,通过对检验报文格式,作出不同的回应。

*************************************************************

要理解主函数会收到什么,作出什么反映之前,先把目光仿真uart和timer0上,看看他俩是如何一起完成报文的接收的。

先看定时器中断函数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TH0 = TIMER_HIGHT;

    bt1ms = 1;
}

定时器0中断的主要目的是设置中断标志位 bt1ms=1,可以想到在某个函数里用到bt1ms来计时,
//定时处理
void timerProc(void)
{
    if(bt1ms)
    {
        bt1ms = 0;

        if(receTimeOut>0)
        {
            receTimeOut--;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
        }
    }
}

因为该函数相当简单(已去掉了不相干的内容)

该函数的核心是判断报文是否已接收完毕,并把接收数组坐标清零。(和开源PLC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设置 UDRFlag = 1 这样的标志位)

*******************************************
这里的串口中断函数让我印象深刻,
void commIntProc(void) interrupt 4
{
    if (!RI) return;

    RI = 0;
    receTimeOut = 20;
    receBuf[receCount] = SBUF;
    receCount ++;
    receCount &= 0x0f;        // 最多只接收16个字节数据
}

只处理串口接收中断,
设置接收间断,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把接收的字符存入数组,
当receCount=15时,再++时变为0。

不过,感觉uart和timer0写得这么简单,那么重压是不是到了 checkComm0Modbus();//检测modbus帧 身上?
下一步就是理解本节的核心 检测modbus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程序组织得比上一个例子好,另外串口接收和中断做得也好(和开源PLC的做法有得一比)。为了简洁, ...

理解了uart和timer0的作用后,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始理解modbus协议是如何实现的

//检查uart0数据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
{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if (receCount > 4) {
                switch (receBuf[1]) {
                        case 1://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case 3://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case 5://强制单个线圈
                        case 6://设置单个寄存器
                                if (receCount >= 8) {
                                        处理函数1()
                                }
                                break;
                        case 15://设置多个线圈
                                处理函数2();
                                break;
                        case 16://设置多个寄存器
                               处理函数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其实,在处理函数2和3中还会对报文长度再次判断。
*****************************************

处理函数1
                    UART_DISABLE_INTERRUPT();

                    if (receBuf[0] == localAddr) {
                        ModbusDelay (10);

                        crcData = crc16(receBuf, 6);
                        if (crcData == receBuf[7] + (receBuf[6] << 8)) {
                            //校验正确
                            if (receBuf[1] == 1) {
                                //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readCoil();
                            }

                            else if (receBuf[1] == 3) {
                                //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readRegisters();
                            }
                            else if (receBuf[1] == 5) {
                                //强制单个线圈
                                forceSingleCoil();
                            }
                            else if (receBuf[1] == 6) {
                                //写单个寄存器
                                presetSingleRegister();
                            }
                        }
                    }

                    RI = 0;
                    receCount = 0;

                    UART_ENABLE_INTERRUPT();

在处理函数1中,首先停止串口中断,然后

判断地址和CRC校验是否正确,然后

判断功能码,并分别调用相对应的函数。

最后,复位RI和receCount并打开串口中断。

逻辑结构很清晰。

************************************

处理函数2  //设置多个线圈
                tempData = receBuf[6];
                tempData += 9;  //数据个数
                if (receCount >= tempData) {
                    if (receBuf[0] == localAddr) {
                        crcData = crc16(receBuf, tempData - 2);
                        if (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 << 8) + receBuf[tempData-1]) {
                            //forceMultipleCoils();
                        }
                    }
                    receCount = 0;
                }
设置多个线圈,原程序中没有对应的函数,这里当作
设置单个线圈的扩展即可,精力会放在后面的设置单个线圈上。

***************************************

处理函数3 //设置多个寄存器
                tempData = (receBuf[4] << 8) + receBuf[5];
                tempData = tempData * 2;    //数据个数
                tempData += 9;

                if (receCount >= tempData) {

                    UART_DISABLE_INTERRUPT();

                    if (receBuf[0] == localAddr) {
                        crcData = crc16(receBuf, tempData - 2);
                        if (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 << 8) + receBuf[tempData-1]) {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
                    }
                    RI = 0;
                    receCount = 0;

                    UART_ENABLE_INTERRUPT();
                }
理解成设置单个寄存器的扩展,先把注意力放在单个寄存器设置上。

*********************************************

楼主:
引用 楼主:
理解了uart和timer0的作用后,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始理解modbus协议是如何实现的

//检查uart0数据

在理解读寄存器或写寄存器之前,还需要先理解一下串口发送函数

//开始发送
void beginSend(void)
{
        UartSendBytes (sendBuf, sendCount);
}

调用了一个函数,
void UartSendBytes (UCHAR *buf,UINT nLen)
{
        UINT i;

        for (i = 0;i < nLen;i ++)
                UartSendByte (buf);
}

再调,
void UartSendByte (UCHAR ucByte)
{
    SBUF = ucByte;
    while (!TI);
    TI = 0;
}

考虑到串口中断函数里的第一句,if (!RI) return;
串口发送基本与中断无关。

***************************************

下一步只理解和读线圈相关的函数和寄存器地址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理解读寄存器或写寄存器之前,还需要先理解一下串口发送函数

//开始发送

在理解寄存器地址上遇到了障碍,很多都是0x 1x 2x等等一笔带过。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料入门,边研究代码(只RTU格式)边理解了。
先分析读线圈,

意义如下:

<1>设备地址:在一个485总线上可以挂接多个设备,此处的设备地址表示想和哪一个设备通讯。例子中为想和1号(十进制的17是十六进制的01)通讯。

<2>命令号01:读取数字量的命令号固定为01。

<3>起始地址高8位、低8位:表示想读取的开关量的起始地址(起始地址为0)。比如例子中的起始地址为0。

<4>寄存器数高8位、低8位:表示从起始地址开始读多少个开关量。例子中为3个开关量。

<5>CRC校验:是从开头一直校验到此之前。在此协议的最后再作介绍。此处需要注意,CRC校验在命令中的高低字节的顺序和其他的相反。

然后,设备响应(通过checkComm0Modbus函数)

意义如下:

<1>设备地址和命令号和上面的相同。

<2>返回的字节个数:表示数据的字节个数,也就是数据1,2...n中的n的值。

<3>数据1...n:由于每一个数据是一个8位的数,所以每一个数据表示8个开关量的值,每一位为0表示对应的开关断开,为1表示闭合。比如例子中,表示0号(索引号为0)LED闭合,1号闭合,2闭合;如果询问的开关量不是8的整倍数,那么最后一个字节的高位部分无意义,置为0。返回值为7,即0000 0111,表示3个LED都闭合。

<4>CRC校验同上。

******************************************************

//读线圈状态
void readCoil(void)
{
                读取地址判断();

                读取位数判断();

                把位数转为字节数();

                读取线圈状态();

                生成报文并发送();
}

把这个函数分成5个功能块,如何开始理解,比较难的部分是 读取线圈状态(),这里有2个循环,并且又调用了一个函数。

读取地址判断();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这里的地址只取了低8位,高8位被忽略。这是因为本程序没有高8位的需求而简化,
并且有注释:
//字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读取位数判断();
    //读取的位个数
    bitCount = receBuf[5];

同上。

把位数转为字节数();
    byteCount = bitCount / 8;                   //字节个数
    if (bitCount % 8 != 0)
        byteCount++;
这里用一个例子好理解,比如bitCount=9,则byteCount=9/8=1,然后
因为 9%8 !=0 成立,byteCount++,变成了2。
就是如果要读9个开关量,则用2个字节。

读取线圈状态();
    for (k = 0; k < byteCount; k++) {
        //字节位置
        position = k + 3;
        sendBuf[position] = 0;

        for (i = 0; i < 8; i++) {
            getCoilVal(tempAddr, &tempData);

            sendBuf[position] |= (tempData << i);
            tempAddr++;
            if (tempAddr >= addr + bitCount) {
                //读完
                exit = 1;
                break;
            }
        }

if (exit == 1)
            break;}

这里有两个循环,首先
for(字节循环)
    for(位循环)
        getCoilVal(tempAddr, &tempData);
可以看出调用的getCoilVal是一位一位的读取状态,然后移位完成一个字节。

position=k+3;是因为响应数据是从第4位开始的(索引是3)。

if (tempAddr >= addr + bitCount)
是用来判断是否要读取的位数都读好了,读好后设定标志位。

*********************************************
再来看getCoilVal,做了更改,用LED表示线圈。
//取线圈状态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getCoilVal(UINT16 addr, 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只取低8位地址
    switch( tempAddr )        //只取低8位地址 & 0xff
    {
        case 0:
                if (LED0)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1:
                if (LED1)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2:
                if (LED2)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3:
                if (LED3)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4:
                if (LED4)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5:
                if (LED5)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6:
                if (LED6)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case 7:
                if (LED7)
                    *tempData = 1;
                else
                    *tempData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其中
sbit LED0 = P1^0; // 对应线圈0
sbit LED1 = P1^1; // 对应线圈1
sbit LED2 = P1^2; // 对应线圈2
sbit LED3 = P1^3; // 对应线圈3
sbit LED4 = P1^4; // 对应线圈4
sbit LED5 = P1^5; // 对应线圈5
sbit LED6 = P1^6; // 对应线圈6
sbit LED7 = P1^7; // 对应线圈7

这样就可以返回线圈状态了。

*************************************

再返回readCoil函数,看他的最后一个功能
生成报文并发送();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0x01;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赋地址,赋命令值,赋返回字节数,
CRC校验,
发送。

***********************************

感觉还是有难度的,虽然只理解了读线圈,但应该可以同样方法理解其它几个功能命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理解寄存器地址上遇到了障碍,很多都是0x 1x 2x等等一笔带过。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料入门,边研究代码(只 ...

在继续其它函数之前,先来实践一下,这次使用组态王,只作两个LED等的控制。

可以看到设置线圈是采用的05命令,另外组态王读线圈命令是01 FF FF 00 01 FD EE(自动发送),网上找了一下,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这方面的资料为何这么少?
不管怎样,下一步先看一下05功能,怎样写线圈?最后再把组态王的modbus命令和寄存器整理一下。

楼主:
05功能,首先看一下modbus对05命令的定义,

注意05命令一条只能下置一个开关量的状态。
设备响应:如果成功把计算机发送的命令原样返回,否则不响应。

再看具体程序
//强制单个线圈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
                读取地址判断();

                判断闭合还是断开();

                写线圈状态();

                生成报文并发送();
}

逻辑结构也是很清晰的,

读取地址判断();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这里的地址只取了低8位,高8位被忽略。这是因为本程序没有高8位的需求而简化,改为注释的前两句既是高低地址都有效时的写法。
并且有注释:
//字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判断闭合还是断开();
        onOff = receBuf[4];

        if (onOff == 0xff) {
                //设为ON
                tempData = 1;
        }
        else if (onOff == 0x00) {
                //设为OFF
                tempData = 0;
        }
看上图定义,[4][5]只能是[FF][00]表示闭合[00][00]表示断开,其他数值非法。

写线圈状态();
        setCoilVal(tempAddr, tempData);
调用了一个写线圈状态函数。

生成报文并发送()
        for (i = 0; i < receCount; i++) {
                sendBuf = receBuf;
        }
        sendCount = receCount;

        beginSend();
很简单,因为是原文发送。

*********************************************

//设定线圈状态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setCoilVal(UINT16 addr, 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 0xff
        {
                case 0:
                                if (tempData)
                                        LED0 = 1;
                                else
                                        LED0 = 0;
                                break;
                case 1:
                                if (tempData)
                                        LED1 = 1;
                                else
                                        LED1 = 0;
                                break;
                case 2:
                                if (tempData)
                                        LED2 = 1;
                                else
                                        LED2 = 0;
                                break;
                case 3:
                                if (tempData)
                                        LED3 = 1;
                                else
                                        LED3 = 0;
                                break;
                case 4:
                                if (tempData)
                                        LED4 = 1;
                                else
                                        LED4 = 0;
                                break;
                case 5:
                                if (tempData)
                                        LED5 = 1;
                                else
                                        LED5 = 0;
                                break;
                case 6:
                                if (tempData)
                                        LED6 = 1;
                                else
                                        LED6 = 0;
                                break;
                case 7:
                                if (tempData)
                                        LED7 = 1;
                                else
                                        LED7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函数简单易懂,和读线圈类似。

这样,01和05命令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了。

线圈操作就是位操作,所以会涉及到位运算的一些概念。

初学者的一个优势是,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掉坑里的次数会比较多),包括位运算,这里学习一下。
http://hi.baidu.com/tomspirit/item/590743fd045bcf7e3c198b57
位运算应用口诀
清零取反要用与,某位置一可用或
若要取反和交换,轻轻松松用异或

功能                                                 | 示例                                 | 位运算
----------------------                        +---------------------------        +--------------------
去 掉最后一位                                 | (101101->10110)                 | x >> 1
在最后加一个0                                 | (101101->1011010)         | x << 1
在最后加一个1                                 | (101101->1011011)         | x << 1+1
把最后一位变成1                         | (101100->101101)                 | x | 1
把最后一位变成0                         | (101101->101100)                 | x | 1-1
最后一位取反                                 | (101101->101100)                 | x ^ 1
把右数第k位变成1                         | (101001->101101,k=3)         | x | (1 << (k-1))
把右数第k位变成0                         | (101101->101001,k=3)         | x & ~ (1 << (k-1))
右数第k位取反                                | (101001->101101,k=3)         | x ^ (1 << (k-1))
取末三位                                         | (1101101->101)                 | x & 7
取末k位                                         | (1101101->1101,k=5)         | x & ((1 << k)-1)

取 右数第k位                                 | (1101101->1,k=4)                 | x >> (k-1) & 1

把 末k位变成1                                 | (101001->101111,k=4)         | x | (1 << k-1)
末 k位取反                                 | (101001->100110,k=4)         | x ^ (1 << k-1)
把 右边连续的1变成0                         | (100101111->100100000) | x & (x+1)
把右起第一个0变成 1                         | (100101111->100111111) | x | (x+1)
把右边连续的0变成1                         | (11011000->11011111)         | x | (x-1)
取右边连续的1                                 | (100101111->1111)         | (x ^ (x+1)) >> 1
去掉右起第一个1的左边                 | (100101000->1000)         | x & (x ^ (x-1))

网友:
楼主的笔记也一直在看,给力,加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05功能,首先看一下modbus对05命令的定义,

注意05命令一条只能下置一个开关量的状态。

继续模拟量寄存器的读写功能,
首先,读模拟量寄存器03,定义如下

<3>起始地址高8位、低8位:表示想读取的模拟量的起始地址(起始地址为0)。比如例子中的起始地址为0。 <4>寄存器数高8位、低8位:表示从起始地址开始读多少个模拟量。例子中为3个模拟量。注意,在返回的信息中一个模拟量需要返回两个字节。

相应从机收到后,作出响应

//读寄存器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读取地址判断();

                读取个数判断();

                把个数转为字节数();

                读取寄存器状态();

                生成报文并发送();
}
和读线圈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只是改成了读寄存器。

读取地址判断();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这里的地址只取了低8位,高8位被忽略。这是因为本程序没有高8位的需求而简化,
并且有注释:
//字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读取个数判断();
        readCount = receBuf[5];

把个数转为字节数();
        byteCount = readCount * 2;
每个寄存器的数据占两个字节。

读取寄存器状态();
    for (i = 0; i < byteCount; i += 2, tempAddr++) {
        getRegisterVal(tempAddr, &tempData);
        sendBuf[i+3] = tempData >> 8;
        sendBuf[i+4] = tempData & 0xff;
    }
调用了getRegisterVal函数来读取。

生成报文并发送();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3;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已经很熟悉了。

*************************************

//取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 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tempData = testRegister0;
            break;
        case 1:
            *tempData = testRegister1;
            break;
        case 2:
            *tempData = testRegister2;
            break;
        case 3:
            *tempData = testRegister3;
            break;
        case 4:
            *tempData = testRegister4;
            break;
        case 5:
            *tempData = testRegister5;
            break;
        case 6:
            *tempData = testRegister6;
            break;
        case 7:
            *tempData = testRegister7;
            break;
        case 8:
            *tempData = testRegister8;
            break;
        case 9:
            *tempData = testRegister9;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其中寄存器定义如下
UINT16 testRegister0,    // 测试寄存器
            testRegister1,
            testRegister2,
            testRegister3,
            testRegister4,//存放当前温度
            testRegister5,//读写寄存器  控制P1口输出
            testRegister6,
            testRegister7,
            testRegister8,
            testRegister9;

再回到MCGS仿真的例子里,
看看都有哪些寄存器

并没有线圈寄存器,事实上,线圈寄存器是利用test5的位来实现的。

我的学习目的是寄存器,那么要看温度,

温度寄存器名字 wendu,地址(只看后面)00 04
然后调慢更新周期,
在PROTEUS上得到,

有些不太理解,01 06 00 04xxxx 把温度写到PROTEUS上?先继续,下一步学习功能06。

01 03 00 03 00 02可以理解,读出地址00 03和00 04上寄存器数据,这样wendu这个变量得到了赋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模拟量寄存器的读写功能,
首先,读模拟量寄存器03,定义如下

注意此命令一条只能下置一个模拟量的状态。
设备响应:如果成功把计算机发送的命令原样返回,否则不响应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void)                //设置单个寄存器
{
                读取地址判断();

                得到数据();

                写寄存器();

                生成报文并发送();
}

读取地址判断();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
同理,只针对低8位,

得到数据();
        tempData = ( receBuf[4]<<8 ) + receBuf[5];

写寄存器();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调用了一个函数。

生成报文并发送();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6;
        sendBuf[2] = addr >> 8;
        sendBuf[3] = addr & 0xff;
        sendBuf[4] = receBuf[4];
        sendBuf[5] = receBuf[5] ;

        setCount = 6;                //共6个字节
        crcData = crc16(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8;
        sendBuf[7]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8;
        beginSend();

相当于复习了好几遍这种格式,重复是初学者好朋友。
当然,重复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例如

升仙了!

又升仙了!

干嘛说个“又”呢?

娘子,和牛魔王出来看上帝……

*****************************************

//设置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setRegisterVal(UINT16 addr, 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testRegister0 = tempData;
                        break;
                case 1:
                        testRegister1 = tempData;
                        break;
                case 2:
                        testRegister2 = tempData;
                        break;
                case 3:
                        testRegister3 = tempData;
                        break;
                case 4:
                        testRegister4 = tempData;
                            P1=tempData ; //&& 0X00FF
                        break;
                case 5:
                        testRegister5 = tempData;
                        break;
                case 6:
                        testRegister6 = tempData;
                        break;
                case 7:
                        testRegister7 = tempData;
                        break;
                case 8:
                        testRegister8 = tempData;
                        break;
                case 9:
                        testRegister9 = temp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又升仙了!

******************************************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和组态软件通讯,学到的命令不在多,关键在用,所以功能命令暂时理解到此,下一步就放在组态软件的MODBUS通讯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注意此命令一条只能下置一个模拟量的状态。
设备响应:如果成功把计算机发送的命令原样返回,否则不响应

可以入门的,组态软件modbus通讯的例子还是有些少。

看了功能命令函数后,基本清楚对组态软件来说,寄存器命名是1xxxx 或 4xxxx,但是单片机都只认xxxx,如何区别1或4,单片机利用了功能命令,通过switch case来区别。
因为对4xxxx寄存器来说,是不能用01或05命令的,同样对1xxxx寄存器来说,也不能用03 06命令的。

组态王MODBUS设置步骤,http://www.chinabaike.com/z/gyzd/877961.html
寄存器                读写属性
数字量读
1XXXX                只读

数字量写
0XXXX                只写

模拟量读
3XXXX                只读

模拟量写
4XXXX                只写

实例不好找,等找到后再更新。

MCGS MODBUS设置步骤,http://www.chinabaike.com/z/gyzd/877993.html
在“通道类型”下拉窗口中有4种类型可以选择,分别对应不同模块类型:
1输入继电器:对应模块的数字量输入。
0输出继电器:对应模块的数字量输出
3输入寄存器:对应模块的模拟量输入。
4输出寄存器:对应模块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这个动画图,用什么软件录制的

camsatia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入门的,组态软件modbus通讯的例子还是有些少。

看了功能命令函数后,基本清楚对组态软件来说,寄存 ...

理解freemodbus后,虽然只是刚学习单片机几个月,但感觉freemodbus滥用状态机(比如最关键状态是完整的帧收到了,然后再开始处理数据并反馈主机,顺序执行好好的,非要假设主机在从机发送的时候又送来命令;这种处理应该放在主机上,而不是从机的职责),把整体结构搞得复杂难懂,明明不是操作系统,非得往上靠。

从机就应该把重点放在从机的职责上(接收命令执行,然后反馈),而不是老想着主机发命令超过我的处理能力怎么办,这种想一劳永逸的从机不仅让自己的结构复杂了好多倍,导致犯错的机会也增加好多倍,本来想节约时间的通用程序反而成了麻烦制造机。

笔记15的代码是实战中非常好的实例,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结构清晰易懂。

这里复习一遍。
#include "Project.h"

void main(void)
{
        SYSTEM_DISABLE_INTERRUPT();
        TimerInit();
        UartInit();

        SYSTEM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timerProc();

                checkComm0Modbus();//检测modbus帧

        }
}

首先,是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和串口初始化,

***********************************
1、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Init(void)
{
        TMOD = 0x51;
        TH0 = TIMER_HIGHT;
        TL0 = TIMER_LOW;
        TR0 = 1;
            ET0 = 1;
        TH1 = 0;                        //9600
            TL1 = 0;
        TR1 = 0;                        //定时器1用于计数定时器2用于波特
        ET1 = 1;
        //PT1 = 1;

        IT0 = 1;
            IT1 = 1;
        EX0 = 0;
        PX0 = 1;
            EX1 = 0;
}
这里有两个定时器,定时器1用来确定串口波特率,定时器0用来判断字符串是否接收完毕。

*************************************
2、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
        IE=0x90;
        TMOD = (TMOD & 0X0F) | 0X2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TH1 = -22118400L/12/32/9600;    //求当波特率是9600时定时器的初值
        TL1 = -22118400L/12/32/9600;
        TR1 = 1;
        SCON = 0X50;                    //01010000;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
波特率加倍了,所以22118400= 11059200*2

*******************************************
3、定时处理,用来判断字符串是否接收完毕。
//定时处理
void timerProc(void)
{
        if(bt1ms)
        {
                bt1ms = 0;

        if(receTimeOut>0)
        {
            receTimeOut--;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
        }
        }
}
timerProc是在两个中断下的判断
receCount是接收数组的下标,当receTimeOut减到0时,表示相邻字符接收间隔过长(20毫秒,在9600波特率下,modbus只需4ms即可),可以认为上一个字符串已经接收完毕。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TH0 = TIMER_HIGHT;

        bt1ms = 1;
}
定时器每1ms中断一次,并让receCount减一。

void commIntProc(void) interrupt 4
{
        if (!RI) return;

        RI = 0;

        receTimeOut = 20;
        receBuf[receCount] = SBUF;
        receCount ++;
        receCount &= 0x0f;        // 最多只接收16个字节数据
}
每次接收一个字符,将receTimeOut重新设置为20。

**********************************************
4、根据收到的指令,执行相应功能
//检查uart0数据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
{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if (receCount > 4) {
                switch (receBuf[1]) {
                        case 1://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case 3://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case 5://强制单个线圈
                        case 6://设置单个寄存器
                                if (receCount >= 8) {
                                        处理函数1();
                                }
                                break;
                        case 15://设置多个线圈
                                处理函数2();
                                break;
                        case 16://设置多个寄存器
                               处理函数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没有利用函数散转,简洁利索。
处理函数1
                    UART_DISABLE_INTERRUPT();

                    if (receBuf[0] == localAddr) {
                        ModbusDelay (10);

                        crcData = crc16(receBuf, 6);
                        if (crcData == receBuf[7] + (receBuf[6] << 8)) {
                            //校验正确
                            if (receBuf[1] == 1) {
                                //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readCoil();
                            }

                            else if (receBuf[1] == 3) {
                                //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readRegisters();
                            }
                            else if (receBuf[1] == 5) {
                                //强制单个线圈
                                forceSingleCoil();
                            }
                            else if (receBuf[1] == 6) {
                                //写单个寄存器
                                presetSingleRegister();
                            }
                        }
                    }

                    RI = 0;
                    receCount = 0;

                    UART_ENABLE_INTERRUPT();

在处理函数1中,首先停止串口中断,然后

判断地址和CRC校验是否正确,然后

判断功能码,并分别调用相对应的函数。

最后,复位RI和receCount并打开串口中断。

逻辑结构很清晰。

处理函数2  //设置多个线圈
                tempData = receBuf[6];
                tempData += 9;  //数据个数
                if (receCount >= tempData) {
                    if (receBuf[0] == localAddr) {
                        crcData = crc16(receBuf, tempData - 2);
                        if (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 << 8) + receBuf[tempData-1]) {
                            //forceMultipleCoils();
                        }
                    }
                    receCount = 0;
                }
设置多个线圈,原程序中没有对应的函数,这里当作
设置单个线圈的扩展即可,精力会放在后面的设置单个线圈上。

处理函数3 //设置多个寄存器
                tempData = (receBuf[4] << 8) + receBuf[5];
                tempData = tempData * 2;    //数据个数
                tempData += 9;

                if (receCount >= tempData) {

                    UART_DISABLE_INTERRUPT();

                    if (receBuf[0] == localAddr) {
                        crcData = crc16(receBuf, tempData - 2);
                        if (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 << 8) + receBuf[tempData-1]) {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
                    }
                    RI = 0;
                    receCount = 0;

                    UART_ENABLE_INTERRUPT();
                }

*********************************************
5、
//读线圈状态
void readCoil(void)
{
                读取地址判断();

                读取位数判断();

                把位数转为字节数();

                读取线圈状态();

                生成报文并发送();
}

//强制单个线圈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
                读取地址判断();

                判断闭合还是断开();

                写线圈状态();

                生成报文并发送();
}

//读寄存器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读取地址判断();

                读取个数判断();

                把个数转为字节数();

                读取寄存器状态();

                生成报文并发送();
}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void)                //设置单个寄存器
{
                读取地址判断();

                得到数据();

                写寄存器();

                生成报文并发送();
}

*******************************************
6、发送报文
//开始发送
void beginSend(void)
{
        UartSendBytes (sendBuf, sendCount);
}

调用了一个函数,
void UartSendBytes (UCHAR *buf,UINT nLen)
{
        UINT i;

        for (i = 0;i < nLen;i ++)
                UartSendByte (buf);
}

再调,
void UartSendByte (UCHAR ucByte)
{
    SBUF = ucByte;
    while (!TI);
    TI = 0;
}

考虑到串口中断函数里的第一句,if (!RI) return;
串口发送基本与中断无关。

****************************************

笔记15中代码结构明晰,逻辑简单,即使在使用中有不足之处也能很容易发现。从入门角度和简单应用上,比freemodbus好太多了。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人。谢谢楼主的分享。
本来觉得很头大的问题,看了楼主的分析后,豁然开朗,受益匪浅!

网友(2014-01-16):
楼主的帖子很受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正在学习正,已掌握03命令代码的编写

网友B:
源码在你的博客上得到了,非常的感谢。花了两天的时间,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两遍这个笔记,写得非常详细,对我帮助非常的大。现在仍然有些疑问,估计看了源码后这个疑问会消失80%。

网友:
楼主真是一个好人啊!根据你的例程理解 MCGS和51的通信!期待你的更新!楼主能给个QQ或者联系方式吗!

网友C(2014-03-12):
引用 网友B:
源码在你的博客上得到了,非常的感谢。花了两天的时间,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两遍这个笔记,写得非常详细,对我 ...

我也需要他的源代码,能给我吗?在什么博客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freemodbus后,虽然只是刚学习单片机几个月,但感觉freemodbus滥用状态机(比如最关键状态是完整的帧 ...

没看懂3.5个字符时间在哪体现?是那个20ms超时吗,为什么要是20ms 假如波特率是1200 超时时间又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了uart和timer0的作用后,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始理解modbus协议是如何实现的

//检查uart0数据

处理函数1中 ModbusDelay (10);延时程序干嘛用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他的源代码,能给我吗?在什么博客上面?

他的源码是51的,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被我看了个透。理解后我移植到了M16上,在WinAVR2010编译软件下全部编译通过,用虚拟串口软件ConfigureVirtualSerialDrive、ISIS7professional模拟硬件、ModBus调试工具Commix联调正常读写。在硬件测试通过,硬件测试部分的测试所用的上位机分别是Modbus调试精灵、力控组态软件、威纶通触屏TK6070i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的源码是51的,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被我看了个透。理解后我移植到了M16上,在WinAVR2010编译软件下全 ...

我也找到了,但是感觉他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找到了,但是感觉他的程序有问题

他的程序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的程序没问题啊!

从机收到8个字节就解析了,他的,因该超时以后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机收到8个字节就解析了,他的,因该超时以后解析

他这个不是收到8个字节就解析,而是如果收1-byte数据超过1ms就算是通讯超时。为什么选1ms?而不是2或4或10ms,这个你在前文有过这样类似疑问。我帮你解答一下,9600pbs的波特率下,传送一位需时1/9600ms,那么传送1-byte的数据就是8/9600s=0.8ms,这就是为什么他是1ms的原因。3.5个字符的时间就是3.5x0.8=3ms左右!
其实他这样处理是有弊端,会造成通讯不顺畅。原因1:定时器一直在计时,使低概率事件变为高概率,原因2:ModBus通讯是一串数据的收发,他把他分割看待(就是收1-byte超时处理方式),此为不妥。
他应该做这样的处理,在void commIntproc(void interrupt 4)放入启动定时器的代码,在void timerproc(void)函数里放入停止定时器的代码,更为合理些。
但是,我觉得做以下这样的处理更好,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装入定时器的初值(也就是超时所需的时间,4ms吧)且启动之。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有一接收完成标志位,4ms后计时达到,进入定时中断,这时停止计时器,并且置位接收完成中断标志位。主程序里再判断标志位状态,在判断之前先关全局中断,若接收完成标志位=1,则清接收完成标志位、清零接收数据个数计数器,并且调用ModBus解析函数。整个过程简述为,串口有数据进入,就计时,默认4ms接收完成,完成后就应该处理接收到的那串数据。我也是这么做的!

另外,威纶触屏TK6070i(软件EB8000)和显控触屏SK102AE(软件SKWorkshop)对01功能码有些奇葩的处理。假如下位机位的起始是0x34,也就是说0x34前面不再有别的地址,而你只读一个线圈,是读不到的,它发下去的数据是01 01 00 30 00 10 xx xx,并非我们理解的01 01 00 34 00 01 xx xx。若你读0x35线圈,发下去的数据也是01 01 00 30 00 10 xx xx,也不是我们理解的01 01 00 35 00 01 xx xx。当然这是题外话,有机会你可以感受一下!

网友:
to 楼上,HMI的超时提醒,很烦躁的,时间太短,问了下 威纶的FAE ,好像也不可调。

网友:
因该超时以后解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模拟量寄存器的读写功能,
首先,读模拟量寄存器03,定义如下

01 06 00 04   这个04应该指的是test5的值哦。

网友(2014-07-16):
不错,能解释这么清楚花时间了!敬佩,程序中是有些问题,但从机不多,模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4-09-21):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程序组织得比上一个例子好,另外串口接收和中断做得也好(和开源PLC的做法有得一比)。为了简洁, ...

写的真好,好好学习一下,先收藏

网友(2014-11-10):
你好,请问这个测试程序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2018-10-21):
hao现在正在做这个,有用,谢谢!

网友(2020-06-28):
楼主做的  是我在论坛中看到做的最好的 关于modbus通信

网友(2021-04-22):
确实做的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