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电偶温度计小解

楼主(2013-12-03):
第一次发帖,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
首先声明这不是本人作品,但此贴文本内容是自己写的。还望周知…………^_^
原链接在压缩包里有,大家可以看看原作者的网站。
图片放不到前面,后面已经把电路图片发上来了,对照着电路,看下面的介绍应该就好多了。
引言:
        小小一个温度计,为了“实用”需要做多少工作?!
        小小一个温度计,你能做出什么花样!!
以下是根据自己对该作品的理解所编写,错误之处还望指导。

整理亮点如下:

1.电源PFM稳压(XC9111C301MR)
2.按键加软件实现电源的通断
3.低压自动断电
4.软件低功耗处理
5.温度值得读取(这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亮点了^_^)
6.软件采用汇编和c混合编程
下面是电路(引用原作者的):

关于亮点的解读:

1.电源PFM稳压
        此电路采用干电池供电,具体电压不得而知(小日本的干电池),单片机需要3.3v
        电源稳压采用PFM 模式的芯片  还有一种模式为PWM。PFM在低功耗时效率较高。

2.按键加软件实现电源的通断
        按键按下时导通Q2 Q4,Q2导通单片机上电,单片机输出引脚POW导通Q3,单片机通过BTN引脚等待按键松开,系统开始读取温度
        当在单片机启动状态下,再次按下按键,单片机监测到BTN有效,则显示OFF ,关断POW ,即电源关断

3.低压自动断电

        单片机通过VIN  进行AD电压采集,若低于设定值,则置低POW,关断Q3,继而Q1切断电源
4.软件低功耗处理
        在不显示时,均进入睡眠模式,当然电源关闭就另说了。
        进入睡眠模式,当睡眠模式完毕,则监测时间标志位是否为一(设定回复时间,若时间到时间标志位置一),为一则启动温度转换,
        否则再次进入睡眠模式
5.温度值得读取
        采用串行读取MAX31855K  带有冷端补偿电路的芯片
6.软件采用c和汇编编程
        用汇编实现了一下函数:
        void xputc(char chr);
        void xputs(const prog_char *string);
        void xitoa(long value, char radix, char width);
        void xprintf(const prog_char *format, ...);        /* Send formatted string to the registered device */
        void xsprintf(char*, const prog_char *format, ...);        /* Put formatted string to the memory */
        void xfprintf(void(*func)(uint8_t), const prog_char *format, ...); /* Send formatted string to the specified device */
        char xatoi(char **str, long *ret);

一个作品就这样诞生了。已经达到了可以工业生产的级别了吧。
下面上图:(小疑问:图片怎样才能插入到文章中间????)

网友A:
一个小东西是可以做的很复杂的。请问楼主热电偶的方案效果如何啊?一个31855价格多少啊?

网友:
看图片的风格是日本的那个diyer的网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东西是可以做的很复杂的。请问楼主热电偶的方案效果如何啊?一个31855价格多少啊? ...

首先声明这不是本人作品,但此贴内容是自己写的。还望周知……
效果有视频MP4格式在压缩包里,可以看看,里面有作品的链接!芯片具体价格不得而知。抱歉

网友B:
日本电子大师 ELM ChaN 的作品,原文(E文)键接如下: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Meter

网友:
感觉不错很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电子大师 ELM ChaN 的作品,原文(E文)键接如下: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Meter ...

就是这个!

网友:
楼主用了心思和时间给大家介绍,赞一个。

网友C:
感觉焊芯片脚需要很好的眼力

网友D:
不知道作者用的什么线连接的元件看着像漆包线 不过应该又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作者用的什么线连接的元件看着像漆包线 不过应该又不是

就是漆包线,只不过是直焊型的(QA),淘宝上有卖.我从ELM那里学到了这个技术,用了几年了,挺方便的.只是做不到他那么美观.

网友:
MAX31855K很贵的啊

网友:
在东洋,打一个10x10cm的pcb要多少钱,,,,下次有空去问一下来技术交流的日方工程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漆包线,只不过是直焊型的(QA),淘宝上有卖.我从ELM那里学到了这个技术,用了几年了,挺方便的.只是做不 ...

呵呵,谢了tb搜了一下长见识了. 上面图片中的不是这种线吧 这个我手里还有一盘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不知道有这种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谢了tb搜了一下长见识了. 上面图片中的不是这种线吧 这个我手里还有一盘 ...

ELM在介绍这种方法时这样说:
To build a circuit board in hobby work, there are some wiring materials. I think many people are using a protobord with PTFE wire to buid a circuit board. However the PTFE wire is not suitable as wiring material for protoboard because there are following problems.
PTFE wires on the circuit board tends to be bloated due to thickness of the insulator.
Re-wiring an underlying wire is difficult.
Efficiency of wiring work is not good, each end of the wire must be stripped to be solderd.
So I recommend to use a UEW for protoboard. The UEW is polyurethane enameled copper wire which is used for small inductors and transformers. This wiring method may be a minor way. However, it solves that problems, so that it is better than PTFE for wiring on the protoboard.

大意是有些人用PTFE线做原型电路板,但有一些问题.他推荐使用UEW线.PTFE线是聚四氟乙烯包裹线吧,而UEW是聚氨酯包裹,聚氨酯线应该就是漆包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焊芯片脚需要很好的眼力

自己练练就知道了,其实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