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上两个cpu之间通信用usart 还是 spi?

楼主(2013-12-03):
板卡上两个cpu之间通信用usart  还是  spi?

网友:
串口。简单方便好用。

网友A:
SPI速度快点。我一般都是用SPI。留着UART和外部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速度快点。我一般都是用SPI。留着UART和外部通信

usart速率也能到1mbps以上呢

网友B:
串口是全双工的,用全双工的会不会好一些呢?

网友:
串口只要两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口是全双工的,用全双工的会不会好一些呢?

SPI也是全双工的,也可以配置成多主的。其实我比较喜欢IIC哈哈,虽然这个才是半双工的。

网友:
SPI,UART,IIC都行呀,什么闲着用什么。把收发封装起来,什么口用着都一样。

网友:
串口操作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I也是全双工的,也可以配置成多主的。其实我比较喜欢IIC哈哈,虽然这个才是半双工的。 ...

好吧,我搞错了,把主从模式和双工模式(能否同时收发)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也是全双工的,也可以配置成多主的。其实我比较喜欢IIC哈哈,虽然这个才是半双工的。 ...

spi不能多主吧?

网友:
SPI是可以多主的,但是仲裁只能由软件完成。这个方式极其不常用,因为仲裁很麻烦。

网友:
我认为条件允许还是用spi好了,spi比串口误码率低,因为串口靠两边“约定”时钟,而spi带时钟的。

所以一般芯片之间通信都会使用带时钟线的接口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要看芯片的资源吧,需要根据自己芯片的特性来选择!

网友:
有硬件spi的话肯定首选,稳定快速。

网友:
SPI好一些。

网友:
单总线也可以

网友:
不论用那个,主机和从机之间都要协调好,主叫得考虑好被叫是否反应得过来。被叫考虑主叫是否接收得过来。大数据还是spi吧,spi flash就是用这种。而且并不要求用硬件,可以纯软件模拟。自由灵活。而且有时钟,两边晶振偏差很远都没有问题。比较可靠。

网友:
照这样来推,那我表示无线的也是可以的,哈哈哈!~

网友D(2014-01-05):
这种情况SPI好用,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SPI好用,常用。

spi不太适合复杂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
uart驱动简单, 一般用spi可靠.节点多就用 i2c,资源紧张就用1-wire,没有1-wire,就用一个io自定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