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VHDL,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2-03):
用VHDL做设计,时钟信号为:CLK,有个中间信号 Signal StartLED : Std_logic;

entity Test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Inp1: in Std_Logic;
                LED : out Std_Logic
        );
end 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 is
  Signal StartLED : Std_Logi;
  ....
begin
        Process (Inp1)
        begin
                if Inp1='1' then
                        StartLED<='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tart='1' then
                                LED<='1';
                                   StartLED<='0';     --在这里出错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在编译的时候会说: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StartLED" at Test.vhd(120)
请问该如何实现如上功能呢?

网友:
说你的StartLED变量在两个process被赋值。你可以在多个process中去判断这个StartLED变量,但不能在在多个process中赋值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