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开发板来了,已移植rt-thread、rtgui成功

楼主(2013-12-03):
自己做了一个STM32F429/439的板子,大家给看看做的怎么样啊!软件现在只做了简单的外设驱动,移植了rt-thread和rtgui。
板载资源及接口:
1、32M SDRAM
2、128M Nand
3、SPI Flash
4、EEPROM
5、SD卡接口
6、USB接口
7、ethernet接口
8、usb转串口
9、JTAG调试口
10、4.3寸LCD
11、20pin Camera接口。

先上几个图再说:
1、底板

2、底板+LCD板(4.3寸)

3、rtgui简单界面

网友A:
这个很超前啊,有多余的PCB不,或有成品的不

网友:
目测480X272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超前啊,有多余的PCB不,或有成品的不

芯片不多,成品后期推出,呵呵!

网友:
貌似4层板?

网友:
等待,听说这个刷屏很不错??

网友:
你们动作好快啊! 原厂的f429 demo都还没拿到呢。你们已经开玩RTT了。

对了楼主,你能帮测试一下这个移植RTT(应该也是lwip)网络长期大数据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
比我买的原厂板了还帅啊。。

网友:
用的是 100 腳還是 144 腳的阿?
目前 144 腳的都找不到 ...

网友:
土豪为啥用两毛钱的AMS1117做稳压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如果驱动群创10.4寸屏的话,会不会反应很慢?我想弄个大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如果驱动群创10.4寸屏的话,会不会反应很慢?我想弄个大屏的

10寸屏没试过,试过7寸的没有感觉到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寸屏没试过,试过7寸的没有感觉到慢!

7寸的你是用FSMC控制的吗?大概有多少帧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寸的你是用FSMC控制的吗?大概有多少帧每秒?

stm32f429是有LCD控制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不多,成品后期推出,呵呵!

预定一块PCB芯片我自己搞定或成品一个是否行得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定一块PCB芯片我自己搞定或成品一个是否行得通啊。

能给个联系方式不(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联系方式不(私聊)?

已PM楼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429是有LCD控制器的。

这样啊,到时候弄块来玩玩,10寸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到时候弄块来玩玩,10寸应该问题不大

10寸屏估计不行,STM32F429最大驱动分辨率好像只有800X600,这就要看你多大的分辨率了。

网友:
楼主速度快的很啊!样片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预订一套

网友:
有套件了给个信

网友:
空白PCB能定一片么,我也想玩玩

网友C:
期待STM32F439的芯片, 439带LCD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STM32F439的芯片, 439带LCD控制器。

429就带了;期待啥啊?这个板子就是自带的LCD驱动器,144脚的;不是FSMC,别等了,要用的话,赶紧上啊。

网友:
SDRAM要注意等长线吗LZ?

网友:
对大牛  表示敬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联系方式不(私聊)?

有成品無

网友:
能发个原理图参考参考

楼主:
成品下周差不多可以上线了,等待准备贴片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品下周差不多可以上线了,等待准备贴片中!

透露一下144脚的429现在是什么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露一下144脚的429现在是什么价格吧.

不知道,这个不是144的是176的!

网友:
STM32F429,最大驱动分辨率800X6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不是144的是176的!

那176的多少钱?

网友:
这个想收藏一块,LZ   PM一下多少米啊,什么时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176的多少钱?

同問+1..

网友:
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
请问楼主,这PCB哪里可以做埋孔与盲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f429是有LCD控制器的。

小白请教啊。429的RAM是256K的,刷屏肯定是不够的,需要外扩SRAM,LCD控制器如何访问外部的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请教啊。429的RAM是256K的,刷屏肯定是不够的,需要外扩SRAM,LCD控制器如何访问外部的sram? ...

没有用SRAM,用的是SDRAM,直接将SDRAM的地址给LCD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片子这么贵,跟NXP的那些带TFT控制器的比起来能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
ST的库毕竟用得爽一点。不过NXP的目前价格低,比这玩意儿便宜好几十块,还是逼得用NXP啊

网友:
搞错了,429和439比, 没有硬件加密模块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F:
口水中,希望尽早看到成品

网友:
感觉这板子的风格跟英蓓特(天漠)的板子很像。

网友:
这是几层板的

网友G:
查了一下429的价格,IG的90元左右,再加上两片SDRAM,加上NAND flash 大约得150元,感觉性价比没有ARM9高,比如LPC3250才40元,而且能跑CE6.0

大学觉得呢 429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了一下429的价格,IG的90元左右,再加上两片SDRAM,加上NAND flash 大约得150元,感觉性价比没有ARM9高, ...

429一颗芯片集成了RAM+FLASH,工控用的多吧?貌似用的方向不大一样,而且是一个系列,价格从高到低都有。

网友:
什么核的啊?

网友:
呵呵,1024*600搞不定的路过。当初考虑过,后来换ARM9了。1024*768@60一点压力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口水中,希望尽早看到成品

成品已出,请找马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70601695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已出,请找马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2.tGbSEC&id=3 ...

去看了下,木有我钟爱的音频输出 ,帮顶了!

网友(2014-02-08):
16BIT的SDRAM。
看了一下网上的,都是16BIT的,没人做32BIT的SDRAM.

网友:
目测是这个板子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706016956
目测是这个板子

网友(2014-09-30):
比较贵哒

网友:
这种mcu装nand都是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
这个价格没人买的

网友:
250以内还有希望

网友:
确实贵了些 还是官网的性价比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90728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