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MCU+C)环境下有没有办法创建pdf文件

楼主(2013-12-03):
用stm32开发一个小型设备,会记录一些数据,有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平台下把数据生成pdf格式保存到sd卡里,这样查看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开。

google搜了一下,网上倒是有一些开源的lib,但大多是支持pc平台,嵌入式的支持也限于Android和Linux。

网友A:
TXT不可以直接打开么?
HTML不可以直接打开么?
为啥非得用PDF呢?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知道PDF的格式就行了,你可以百度PDF格式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T不可以直接打开么?
HTML不可以直接打开么?
为啥非得用PDF呢?

是都可以打开,但txt和html都不方便直接打印

用pdf的话,可以约束数据的排列格式,也可以控制打印的页面大小,用户打印出来可以直接留档

我希望数据保存时能做一下简单格式用来增强易读性,txt不够直观。

我以前做过web版本的,把记录结果直接浏览器去读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数据结果读取界面可以做的比较好看易读,但是用浏览器直接打印的话效果很差。

网友:
HTML可以用CSS做到打印分页排版,例如:http://jsfiddle.net/kcmPf/show

网友:
另外也可以考虑OpenDocument格式,基于XML,大多数较新的Office软件都支持。
PDF主要问题是矢量格式和内嵌字体,MCU处理起来会非常吃力。

楼主:
无所不知的gzhuli.....
灰常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o⊙)哇,长见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只要知道PDF的文件格式,程序直接生成不行吗?

网友B:
最近有个叫小志的人因为自己长的年轻就开始卖胶原蛋白

本坛的gzhuli 因为自己有超群的知识可以代言某脑钻石了

坛子里有难倒gzhuli 的问题吗?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也有人问过的,当时是为了防止数据被修改吧

网友:
http://blog.csdn.net/bobob/article/details/4328426

网友C(2017-06-07):
我有成熟的MCU生成PDF方案

网友:
ram得大点才行

网友:
ram估计占用大

网友:
这坟挖得。。。

网友(2018-06-15):
引用 网友C:
我有成熟的MCU生成PDF方案

牛 分享下呗

网友:
感觉还是其他格式靠谱点,不过对MCU生成PDF方案表示好奇

网友:
html最靠谱

网友D(2019-12-15):
ITAG3PRO温度标签,ITAG3Pro冷链运输PDF温度记录仪,MCU生成的PDF

网友(2024-01-24):
引用 网友D:
ITAG3PRO温度标签,ITAG3Pro冷链运输PDF温度记录仪,MCU生成的PDF

怎么实现的?

网友:
发一个库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收藏了,MCU创建PDF文件。

网友E:
这个需求是冷链温度记录设备的,之前跟过一个项目,就是这,电池供电,开机后记录温度,然后形成pdf报表,插到电脑就是一个U盘,里面就是这个pdf文件。
一次性的设备,我们当初做个成本估算,包括单片机,传感器啥的,也搜了这个库,单片机做pdf文件,结果一个深圳的坛友给了我个成熟方案,已经是专用芯片了,如何生产pdf文件,pdf文件格式啥的,都是软件配置就行,成本能控制到个位数到两位数的临界点。批量售价30,零售大概大几十。

电子行业有多卷,芯片的发展对我们做应用的影响有多大,那个项目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求是冷链温度记录设备的,之前跟过一个项目,就是这,电池供电,开机后记录温度,然后形成pdf报表, ...

不仅仅是电子,低端没门槛都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个叫小志的人因为自己长的年轻就开始卖胶原蛋白

本坛的gzhuli 因为自己有超群的知识可以代言某脑钻 ...

有个问题他肯定无法回答:他知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