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的XTAL同时接同一个晶振,能行么?

楼主(2013-12-04):
如题。。。
两个同型号的单片机,就比如51的。接在同一个晶振上,可以正常工作么?

网友A:
可以,一个同时接IN和OUT,然后从OUT接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到另一个MCU的IN,OUT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个同时接IN和OUT,然后从OUT接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到另一个MCU的IN,OUT悬空即可。 ...

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个同时接IN和OUT,然后从OUT接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到另一个MCU的IN,OUT悬空即可。 ...

是经过实验的吗?
我猜啊:这样做不太好,晶振本身只是震荡电路中的一个反馈选频电路,加入了其它的负载,会影响它工作。
最好,还是一只单片机用TIMER或SYS_CLOCK输出一个漂亮的方波给另一个做振源,这样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经过实验的吗?
我猜啊:这样做不太好,晶振本身只是震荡电路中的一个反馈选频电路,加入了其它的负载 ...

你如果看过MCU晶振电路就知道里面只是一个非门,非门的输出接另一个非门的输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外部的杂散电容会稍微影响晶体谐振频率,所以加个100欧电阻隔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上厉害。还没有注意过这些小问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看过MCU晶振电路就知道里面只是一个非门,非门的输出接另一个非门的输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 ...

搭车问一下,这样的PCB布板时对晶振离两个芯片的距离最大能多少呢,会不会很近,

这样做是否有离得远的那个芯片的时钟容易受干扰呢

网友:
這個真沒試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个同时接IN和OUT,然后从OUT接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到另一个MCU的IN,OUT悬空即可。 ...

为何不两个同时都接XIN和XOUT,而要悬空?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把一个单片机当有源晶振用的

网友:
单片机和锁相环 共用过一个晶振。 锁相环的晶振输入脚通过一个电容接到单片机上。

网友:
这样做有风险,还是单独接晶振比较保险

网友:
AVR部分有输出熔丝,可以直接输出的。

网友:
部分MCU有单独的输出引脚,直接输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看过MCU晶振电路就知道里面只是一个非门,非门的输出接另一个非门的输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 ...

这可能只是一个示意图吧
你在晶振上加入了另一个负载,就相当于你并入了另一个电路,改变了晶振的选频。
有可能不起振,或不准,等等,
看看上面这些大佬们也认为有风险,所以,我认为这样不适合做产品。

另外,用两个独立的心当然好,但是如果能够用一个单片机给另一个单片机供Clock,那也不会降低可靠性,成本也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这样的PCB布板时对晶振离两个芯片的距离最大能多少呢,会不会很近,

这样做是否有离得远的 ...

要看布局布线,一般几厘米吧,远了最好还是加个1G04缓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只是一个示意图吧
你在晶振上加入了另一个负载,就相当于你并入了另一个电路,改变了晶振的选频。

MCU的引脚输入电容手册可查,一般在5~10pF,PCB分布电容视布线情况而不同,合理布线且距离不远的话一般在5pF以内,振荡器输出为低阻,加上100欧电阻隔离,对晶振电路的影响很小,事实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大师的方法可行的,我经常这么干。最高33。5M的,没出什么问题。不过出来的信号,电阻要加,最好加个门电路驱动一下。

网友:
大师的方法完全可行啊。

网友:
可行的,另外直接连接也可以用~

网友:
学习了。我看到很多电路板都是用两颗的。

网友:
虽然不是太明白,但是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只是一个示意图吧
你在晶振上加入了另一个负载,就相当于你并入了另一个电路,改变了晶振的选频。

gzhuli 的说法是对的,单片机如果用外部有源晶振也是这种接法,从 OSC_IN接入.
这是规范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