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受485数据,存在u盘,或者sd卡里,在短信发送

楼主(2013-12-04):
1。接收485数据并存储到u盘,或者SD卡里,数据为excel,或者csv格式,反正能够方便看数据就行;
2。485的数据进行分析,当大于某一值时,短信发送报警;

难题:
1。GSM没用过,文件系统也没用过。
2。想用STC12C5A60S2它有双串口(当然STC其他的单片机也行,主要目前不会用stm32),这个单片机的速度可行?不行的话,用stc那一款好呢
大神给点意见吧,想买个GSM模块,在给的程序里修改,谁能推荐个好的GSM,最好给的程序能够,把数据存在SD 或者  TF 或者  U盘里。非常感谢,搞定了一定公布资料。灰常感谢

网友:
短信发送文件  这个....,希望LZ多提供点信息,如果你做的东西不是商业机密的话,这样大家好帮你出方案

网友:
STC12C5A60S2,这款可以不太适合这个项目,单从短信接收需要的RAM,和文件系统的RAM,你的软件就比较 吃紧了,上STM32吧,8块左右(淘宝)C8可以满足

网友A:
难度应该不大,SIM300,SIM900,GTM900,TC35都用过,资料都比较多,这些GSM,GPRS模块都大同小异,之前一直用的是STC12C5A60S2双串口做的;关于SD卡存储东西,也不难,你可以参考znfat的,里面就有历程往SD卡里写TXT文件在读出,你可以把这部分稍微修改拿过来,再加上GSM发短信的很容易就移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应该不大,SIM300,SIM900,GTM900,TC35都用过,资料都比较多,这些GSM,GPRS模块都大同小异,之前一 ...

哥们,你有好的推荐没,可以给个资料不,跪求啊

网友:
一般我用   TC35

楼主:
大婶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度应该不大,SIM300,SIM900,GTM900,TC35都用过,资料都比较多,这些GSM,GPRS模块都大同小异,之前一 ...

想知道GSM模块一次能发多少字节数据?某X动公司超过70汉字,就强制转成多条?

楼主:
没人回帖子,我自己回

楼主:
为啥还没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自己要做?还是给别人做呢?

当然是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GSM模块一次能发多少字节数据?某X动公司超过70汉字,就强制转成多条? ...

这个最长字节到时没尝试过,之前一直用的也最多发十几个汉字而已,最长的还真没尝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有好的推荐没,可以给个资料不,跪求啊

资料不在现在的电脑里,明天考了上传网盘给你链接,之前买过不少的GPRS模块来玩,给的资料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在现在的电脑里,明天考了上传网盘给你链接,之前买过不少的GPRS模块来玩,给的资料挺详细的 ...

你是好人   哈哈

网友A:
之前买的TC-35和SIM900的光盘资料比较大,就发到网盘了,
TC-35的资料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xh3 密码:x4c3
SIM900的资料链接:http://pan.baidu.com/s/1FzxPq 密码:ep4x
还有几个znfat对于SD卡的操作实例
慢慢研究组合起来吧,难度应该不是很大,但不排除过程中突然冒出来的问题
期待你的作品早日呈现在大家面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的TC-35和SIM900的光盘资料比较大,就发到网盘了,
TC-35的资料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x ...

哥们啥话不说,你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的TC-35和SIM900的光盘资料比较大,就发到网盘了,
TC-35的资料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x ...

希望早日搞定 哈哈

网友:
TC35早停产了。

网友A:
市场上流通的还是不少,不过还是使用GPRS模块来的实惠,功能强大有便宜,不过做发短信什么的,AT指令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流通的还是不少,不过还是使用GPRS模块来的实惠,功能强大有便宜,不过做发短信什么的,AT指令大同 ...

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国产”TC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