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脂肪秤方案

楼主(2013-12-04):
方案简介:
CSU1281和CSU1181两款应用于脂肪秤或BMI等多功能秤。此芯片满足多种测量人体阻抗的电路(如:交流测量或直流测量等)。特别是CSU1281显示点阵达到132点,可以全屏显示出人体各项健康指标。
方案特点:
待机工作电流最少可达8uA
高抗干扰性能
线路简单,外围元器件少
整机工作电流可小于3mA
整机模组性价比高
原理框图1(CSU1281):

原理框图2(CSU1181):

网友A:
不是很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帮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测人体电阻算脂肪??

是的 精度很高 测量结果也很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精度很高 测量结果也很准确

如何标定?
譬如100KΩ对应多少脂肪比例i?

网友D:
方案公司很便宜很成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公司很便宜很成熟的东西。

哪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何标定?
譬如100KΩ对应多少脂肪比例i?

电子脂肪秤是利用秤体表面的电极片与用户的双腿接触,通过一定的安全电流,测量人体电阻(bio-impedance).然后基于输入的用户数据和测量得到的人体电阻,使用我们在广泛实验的得到的公式,能够比较精确地测量人体脂肪百分比、人体水分百分比、人体肌肉百分比、骨骼重量等人体成分。

开机时要输入个人信息:包括性别 年龄 身高等等。

网友:
肌肉内含有较多血液等水份,可以导电,而脂肪是不导电的。因为体内电流的通道导体是肌肉,从电流通过的难易度可以知道肌肉的重量,由此可判断,在体重的比例中,肌肉较少的人脂肪的比例较高。

网友:
深圳 鑫汇科。 只是之前谈其他项目 了解到的  对方是否愿意卖方案未知。

网友:
为啥不把433M RF也集成了呢

网友:
哇--------------------补字数

网友(2014-05-28):
这个刚在研究脂肪秤的时候看到的,我估计淘宝上用的都是这个??价格看起来不贵啊

网友:
芯海的SOC

网友(2015-04-17):
关注一下,最近可能公司要做相关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子脂肪秤是利用秤体表面的电极片与用户的双腿接触,通过一定的安全电流,测量人体电阻(bio-impedance). ...

不是我抬杠啊  人体电阻还能反映出人的生理年龄 你能不能通过广泛的实验公式 通过仪器算出人的年龄 乃至于说他平时生气 高兴的比例?

网友(2015-06-19):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抬杠啊  人体电阻还能反映出人的生理年龄 你能不能通过广泛的实验公式 通过仪器算出人的年龄 乃至 ...

呵呵  这就是内行外行的理解  你买一台脂肪秤试试不就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子脂肪秤是利用秤体表面的电极片与用户的双腿接触,通过一定的安全电流,测量人体电阻(bio-impedance). ...

好奇问一问,如果天气热,用户流汗, 或者刚洗澡, 或游泳后, 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如会, 应该每天, 甚至每小时的测量都会不一样的结果, 对吗?

网友E(2015-07-20):
引用 网友G:
好奇问一问,如果天气热,用户流汗, 或者刚洗澡, 或游泳后, 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如会, 应该每天, 甚 ...

不能这样去理解  就像做B超需要空腹, 你不能非要拿 吃早餐后 做检查不准来衡量。

测脂肪不是测体重,传感器主要从双脚收集信号量,赤脚测量时,最好是不要有其他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能这样去理解  就像做B超需要空腹, 你不能非要拿 吃早餐后 做检查不准来衡量。

测脂肪不是测体重,传 ...

这种方案根本不准,有一个小伙伴天天练腿,我天天练上半身,结果测出来我跟他体脂一样的,但他明显比我胖太多了,
身材比较均匀可以测得准,腿粗就测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方案根本不准,有一个小伙伴天天练腿,我天天练上半身,结果测出来我跟他体脂一样的,但他明显比我胖太多 ...

是 现在是两脚测量  需要上半身与下半身均匀才能计算准确;
哪天若是有四点测量 估计能侧不均匀的体型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厂家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网友I:
皮肤的阻抗占人体主抗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汗脚和干脚的差别远大于胖子和瘦子

网友:
发展真快,SOC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皮肤的阻抗占人体主抗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汗脚和干脚的差别远大于胖子和瘦子

好像可以用四点测,先把皮肤电阻测出来

网友:
脂肪秤?对于像我这种注重体重的妹纸是不会用的

网友:
脚上有茧子和没茧子的明显会不同吧

网友(2016-04-04):
确实不怎么准。参考而已,别当真,想准确就换别的方法,只不过这种方法简单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