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归类电脑上资料的???

楼主(2013-12-04):
如题:
     现在的电脑上一大堆技术资料,尝试了几种办法都没归整好方便查找,就简单的数据手册都可以分为不同种类比如是: 厂家,MCU,电源芯片,驱动芯片,功率器件等。如果在加点什么器件对应的代码和应用手册等就更难分类了!

求好的方法,或者是简单的数据库能搞定也行!

目的就一个,方便查找想找的东东;求路过或者经过的大神们多给点主意!!!!!!!!感激流涕!!

网友A:
把资料简介写在文件名里,然后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资料简介写在文件名里,然后 Everything

是个好办法,我先下了试试,不过有很多老文件名字更改起来费时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B:
基本用项目管理,每个项目一个文件夹,用过的IC资料,代码都在里面。然后,Everyth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用项目管理,每个项目一个文件夹,用过的IC资料,代码都在里面。然后,Everything

好几个项目用同一个芯片,然后硬盘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项目用同一个芯片,然后硬盘爆了

不排除这种情况。不过经常用的就不会总放了,天天用,知道去哪里找。

楼主:
超级大神发明了Everything,太变态了,搜索文件是秒秒钟出来!
一个字“快”,两个字还是“快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项目用同一个芯片,然后硬盘爆了

硬盘爆了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导致硬盘爆了?

网友:
文字资料为主的话,建议用为知笔记管理,搜索和整理比较方便。
不过有很多大文件的情况下,性能如何还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表示文件分类是很烦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爆了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导致硬盘爆了?

你丫太逗了,就是文件多,给挤爆的

网友:
项目文件放在一个盘,按项目名称分
每个项目下分代码文件夹,SCH&PCB文件夹,生产移交文件夹,设计资料文件夹(设计完成后将数据手册,教材,笔记的资料到设计资料盘)

通用设计资料放在一个盘,按自己习惯分类,项目完成后将资料移到此次
我一般分设计安装软件文件夹,笔记文件夹,开发工具资料文件夹按开发工具分如IAR,PADS,PROTEL

网友C:
元件datasheet全删了,用到啥再搜索……

网友:
从此我知道了有个软件叫Everything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自己按类型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件datasheet全删了,用到啥再搜索……

这个也不错,要是万一没网,这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大神发明了Everything,太变态了,搜索文件是秒秒钟出来!
一个字“快”,两个字还是“快快 ...

我回去也试试

网友:
新建文件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件datasheet全删了,用到啥再搜索……

同意。
看完就刪,下次再下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用项目管理,每个项目一个文件夹,用过的IC资料,代码都在里面。然后,Everything

我也是按照项目管理的。项目内按照原理图,源码,资料,文档再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资料简介写在文件名里,然后 Everything

在想如果把关键字加在名字的开头,还可以同时分级呢,比如Mega128的DATASHEET   ,MCU_AVR_ATMEL_Mega128.PDF

网友:
也感觉比较难分 处理

网友:
everything之后。。。。你懂得

网友:
Everything真不错,长姿势了

网友:
知乎里面有一个对应话题的讨论

网友:
还有Ava Find

网友:
这个是比较难的了,尤其是一些网上下载的文件,名字是类似随机的那种,更头疼

网友:
想找也行, 搜也行。
比如想看STM32-IIC 资料,马上定位。其他资料雷同。

网友:
话说,当年看到袋鼠MM的资料管理不错的说。。。。

网友D:
everything ...要NTFS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erything ...要NTFS格式。

别告诉还用FAT3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