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时钟域

楼主(2013-12-04):
一、经过PLL出来的几个频率不一样的时钟,算是多时钟域吗?

二、经过主clk分频出来的时钟去触发其他模块  always @ (posedge divide_clk), 算不算多时钟域?

三、程序里都是  always @ (posedge clk)
突然有一些部分用了  always @ (posedge other_signal), 比如某些周期性读写信号的边沿

这样算多时钟域吗?

求大家指点

网友:
你列出来的应该都算不同时钟域,“比如某些读写信号的边沿”也不应该使用这个other_signal啊,这个other_signal应该在process中判断,always中还是用主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