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 ase 仿真ALTERA 的双口RAM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用modelsim ase 仿真ALTERA 的双口RAM时,出现如下错误,很是不解,哪位帮我仿一下

附上代码testbench写好了,哪位好心人帮我解答一下问题

仿真IP核时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教程能提供下吗?

网友A:
说没有找到INT_RAM这个模块,从你的vsim看,为啥你把altera的库搞的那么散干吗?整合到一个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没有找到INT_RAM这个模块,从你的vsim看,为啥你把altera的库搞的那么散干吗?整合到一个不就行了? ...

我这个安装的altera 的套装的,安装时就那样了。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刚才看了下你的附件,发现这个INT_RAM根本就不是ALTERA的库,而是你自己定义的,应该是你没有在testbench中先编译这个INT_RAM.vhd文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你的附件,发现这个INT_RAM根本就不是ALTERA的库,而是你自己定义的,应该是你没有在testbench中 ...

如何在TESTbench中这个vhd呢?能给点提示吗?我是新手~~~

网友B:
LZ你的模块调用层次是这样的:ramtest_vlg_tst(Verilog) -> ramtest(Verilog) -> INT_RAM(VHDL)
但是ModelSim ASE里面的警告讲的很清楚:ALTERA version only support a single HDL,所以如果你要做混合语言仿真,只能用ModelSim SE,或者将你的INT_RAM生成为Verilog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模块调用层次是这样的:ramtest_vlg_tst(Verilog) -> ramtest(Verilog) -> INT_RAM(VHDL)
但是ModelS ...

哦 这样啊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