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10的中断和硬件有关吗(已解决)

楼主(2013-12-04):
  K10的程序正常,就是自己的板子烧录进去进不了中断,其他的功能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中断配置,中断号,以及总中断号是否都打开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该模块没开时钟,我经常这样,

楼主:
时钟开了,烧录到K20的开发板上程序是正常的,现在是引脚中断,时钟,AD中断都是这样的自己的板子中断进不去,开发板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该模块没开时钟,我经常这样,

时钟开了,烧录到K20的开发板上程序是正常的,现在是引脚中断,时钟,AD中断都是这样的自己的板子中断进不去,开发板就是好的

网友A:
不妨先检查最小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时钟、复位等电路

楼主:
恩,已经看了的,时钟和复位电路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先检查最小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时钟、复位等电路

正常的,延时,AD查询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用的是K10还是K20?程序混用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建议仿真看看相关的flag有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K10还是K20?程序混用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建议仿真看看相关的flag有没有动作 ...

刚开始写的是K10的程序,因为K20的开发板上程序是好的,所以后面就换了一个K20焊上去,结果还是一样,还是进不了中断,所以我就问下中断除了程序还和什么有关,最小系统的时候不进中断的程序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口的翻转,PWM等等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NMI脚拉低,看能不能进到NMI中断,如果NMI中断都进不去的话感觉就是芯片工作不正常了。
例外,设置M4的中断需要注意设置几点,分享一篇文章给你,注意那几点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26522.html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