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数据处理!菜鸟求拯救!

楼主(2013-12-04):
耗时多日终于把MPU9150的加速度、角速度、磁力计的数据读取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数据处理。可是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什么用卡尔曼、四元数、积分等一些算法,我顿时晕了。我其实只是想要偏航角、俯仰角和滚转角的值,需要那么复杂么?大哥们做过的帮帮我撒!给个思路也行啊。那个什么卡尔曼和四元数哪个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A:
你的这套系统是捷联式惯导系统,想得到的是姿态角。就得按照捷联惯导姿态解算算法去求解姿态,卡尔曼只是做数据的滤波和融合的,你也可以用简单的滤波算法,四元数是用来算姿态的,两个作用不同,位置不同,不存在哪个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套系统是捷联式惯导系统,想得到的是姿态角。就得按照捷联惯导姿态解算算法去求解姿态,卡尔曼只是做 ...

我就想得到准确的偏航角、俯仰角、滚转角,按照你的意思我采集数据之后先经过简单的滤波和融合(卡尔曼),再用捷联惯导求出这三个值?

网友(2014-01-06):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得到准确的偏航角、俯仰角、滚转角,按照你的意思我采集数据之后先经过简单的滤波和融合(卡尔曼) ...

Yes  you are right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可以用平均滤波,然后再求四元素

网友(2014-03-04):
楼主,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是啊,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主,能教教我吗?

网友B:
楼主大哥,我也用的9150,移植AHRS那个算法融合陀螺仪,加计,磁力计。
现在Yaw不太正常,确定是磁力计出了问题,我是可以读出ID的,但是为什么磁力计数据的高八位要么是0要么是255?(低八位很正常)导致磁力计的数据不超过+ -256,
磁力计的量程不是-4096---4096吗,我读出来的数据也太小了,请问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恳请指教!!!(读出来的磁力计的数据静时基本不变,动时变化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哥,我也用的9150,移植AHRS那个算法融合陀螺仪,加计,磁力计。
现在Yaw不太正常,确定是磁力计出 ...

额,你是哥,我是菜鸟。那个东西我以前搞了几天之后又没有搞了,最近又开始搞了下。我也是移植那个AHRS的那段四元数代码,但是处理之后的数据(偏航、滚转、仰俯)都是90度,也在郁闷中啊!能不能帮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你是哥,我是菜鸟。那个东西我以前搞了几天之后又没有搞了,最近又开始搞了下。我也是移植那个AHRS的 ...

我可以把我的代码发给你,但是我用的16位单片机,模拟IIC,怎么看你的代码?
你的原始数据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把我的代码发给你,但是我用的16位单片机,模拟IIC,怎么看你的代码?
你的原始数据都正常吗 ...

我用的是STM32单片机,keil工程的!把那个程序下载下来就能看哦!我Q 2492235544

楼主(2014-04-03):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把我的代码发给你,但是我用的16位单片机,模拟IIC,怎么看你的代码?
你的原始数据都正常吗 ...

能不能把你的代码我看下呢?我一直不知道我的程序问题处在哪,读出来的数据貌似是对的 ,但是转换角度之后就不会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