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sbus协议

楼主(2013-12-04):
前几天买了个YS-X4-P飞控,本来想用单片机控制它的,发现它的遥控信号之支持Fataba sbus协议,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呀,哪位给说说!!

网友A:
还以为你有这份协议共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有这份协议共享呢。。。

马上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上资料,来自于huperzhu@5imx

网友(2015-07-07):
楼主给你提个醒,你这头像。。。。。
一开始我还没看出来。

网友B:
Fataba接收器输出的S.BUS信号,通过简单电路进行一下电平反相就是TTL信号了。

串口配置为波特率100kbps,8位数据,偶校验(even),2位停止位,无流控。

传输的信号为 [startbyte] [data1] [data2] .... [data22] [flags][endbyte],每帧25个字节。

Arduino library 可以在  github 上搜 SBUS

网友(2015-08-24):
引用 网友B:
Fataba接收器输出的S.BUS信号,通过简单电路进行一下电平反相就是TTL信号了。

串口配置为波特率100kbps,8 ...

很有用,谢谢

网友:
遥控器通过S.Bus协议与接收机连接通信,请问接收机与飞控通信需要几根线啊?

网友:
3  根吧,TX V+ GND

网友:
SBUS优点是双向通信

网友:
这个不常用吧?

网友(2017-01-04):
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本质就是定义好内容的25字节的反TTL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