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Poll永久试用方法

楼主(2013-12-04):
Modbus Poll只有30天试用期,有破解的5.0.1但是返回的数据无法显示在表格中。
导入下面注册表项,修改试用期: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Nogl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Nogle\aaa1]
"Year"=dword:000007de
"Month"=dword:0000000a
"Day"=dword:00000015
"Expired"=dword:00000000

网友:
一直用注册码,版本不记得多少了。

楼主:
最新5.7.0实验可用。

楼主:
有做一个破解版,也存在读回的数据不能显示在表格中。

网友:
顶一个,以后用到

网友(2014-06-12):
  果然可用!多谢楼主!  要是能去掉开始的几个注册框就好了

网友:
谢谢!确实好用!

网友:
这软件和modscan32有什么不同

网友:
謝謝樓主分享備份作個記號

网友(2020-01-03):
最新的modbus poll  9 有没有破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