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Logo字体库(接受长期更新!)

楼主(2013-12-04):
        以前PCB做Logo都是用Altium的脚本导入的,图片是一条条的线组成。想放大缩小都困难。感谢mcu_mouse 提供了新方法,那就是把Logo做成字体。放在WINDOWS/Fonts文件夹下,做好映射对应关系。在PCB选择放置字符,然后选择自己做的Logo的那个字体,放在Logo的映射字符,就可以载入Logo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Logo不能放大和有虚边了。

老规矩先来张预览图:

Logo上面的字母是Logo对应的字符,其中有几个Logo还没做映射,映射内容是自己随便定义。

这是我暂时做得Logo字体库
Logo.字体

有朋友需要其他Logo的可以代做Logo字体,不过要提供Logo图片,最高是矢量,或者高清大图。

以下是教程与字体制作工具:
Altium 另类添加Logo方法:

字体制作工具

PS:其中有很多都是认证标志的Logo,有用于商业目的,虚假宣传的,特此声明:概不负责。

重要提醒:此方法添加的Logo,做板时需要发Gerber文件才行!因为生产商没有这个字体库!切记!!!
关于如何出Gerber文件,论坛资料很多,请自行搜索。

网友:
好东西。刚刚用的到。

网友A:
貌似有病毒,工具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病毒,工具和谐?

工具绿色的,解压可用。

我也是网上下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下一个Font Creator Program

网友B:
感谢感谢啊。辛苦了。嘿嘿。
另外要提醒一句,用这种字库,那么PCB设置里面的嵌入字体的勾就不要去掉了。要不然发到工厂,人家电脑上没这个字体也是用不了的,除非是直接出gerber才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
标记一下,收藏了

网友:
不错哈,我很喜欢

网友:
收藏了,自己也一直想给PCB做上Logo,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成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啊。辛苦了。嘿嘿。
另外要提醒一句,用这种字库,那么PCB设置里面的嵌入字体的勾就 ...

        您都亲自来捧场了啊!
多谢提醒!做板子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发的Gerber!

网友C:
很好 楼主PADS研究过吗?

网友:
不错,积累靠大家

网友:
这方法很不错。收藏了。

网友:
我一直用的 是个小软件   图片转成  logo

网友:
果断留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都亲自来捧场了啊!
多谢提醒!做板子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发的Gerber! ...

必须捧场啊。嘿嘿。。。

再给个字库预览的工具。

网友:
介个可以有

网友D:
请问lz这个字体怎么弄呢?

网友:
这个好,先mark,用到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lz这个字体怎么弄呢?

把这个解压后拷到Fonts下。再在PCB下放置数字,选择真字体,字体选择LED的这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解压后拷到Fonts下。再在PCB下放置数字,选择真字体,字体选择LED的这个就好了

十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啊。辛苦了。嘿嘿。
另外要提醒一句,用这种字库,那么PCB设置里面的嵌入字体的勾就 ...

请问如何设置内嵌字体,我用的是AD9 谢谢!

网友:
好东西~收了研究~

楼主(2014-09-04):
引用 网友C:
很好 楼主PADS研究过吗?

近期用了PADS 发现这个方法可以用
安装这个字体以后,直接放LOGO映射的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
下了试试,谢谢。

网友:
牛了,赶快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高端啊!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

网友:
高端啊   好东西  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22):
学习了,有更新吗?

网友E:
收藏,不过我们最后送出打样的还是99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藏,不过我们最后送出打样的还是99格式

出Gerber 文件就不用担心丢失的问题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好帖啊,众里寻她千百度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
很实用,下载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啊。辛苦了。嘿嘿。
另外要提醒一句,用这种字库,那么PCB设置里面的嵌入字体的勾就 ...

怎么设置的?能发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设置的?能发个图吗

已经找到了

网友:
MARK,Altium Logo字体库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很需要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2015-04-29):
做LOGO 的好方法!

网友:
收藏,ALTIUM通过导入字体作LOGO

网友:
好像失效了  我显示不出来  比如 ECR

网友G:
敢问右上角那个R符号是什么符号?

网友:
可惜99SE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右上角那个R符号是什么符号?

那个是UL 认证的零部件图标

网友:
好,正需要这个呢,多谢分享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试过。超级爽!

网友:
DxDesigner 可以这样使用吗??

还有Symbol Editor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好强大的logo制作方法!

网友(2015-10-24):
mark 一下,很好的方法

网友:
不错,先搞来试试

网友:
做成字体来用也是蛮有创意的,收藏备用

网友:
好东西,终于找到做logo的好方法了

网友(2016-04-01):
自己也做过效果不是很好,试试楼主的

网友(2016-07-04):
测试好用,谢谢

网友:
不错!
Logo对应的字符居然要区分大小写

网友:
PCB上放置logo,这么好的贴子,我怎么才看到啊

网友H:
转变后,文字居然有点弯曲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转变后,文字居然有点弯曲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图片要处理成单色位图,BMP另存的时候选择一下。然后你再看单色原图是不是就变形了
那个做字体的软件导入的图片要用单色位图的图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图片要处理成单色位图,BMP另存的时候选择一下。然后你再看单色原图是不是就变形了
那个做字体的软件导入 ...

1、单色位图的文字不会变形,但转换后文字还是变形!
2、Gerber文件怎样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单色位图的文字不会变形,但转换后文字还是变形!
2、Gerber文件怎样生成的? ...

1,那要不你换个图片看。
2,论坛就有教程,自行搜索看。

网友(2016-09-01):
这个好收藏了,多谢

网友:
  可以缩放的字符,  这下可方便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字体文件放入windows\fonts下,电脑重新启动,word AD 都没有字体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可以CAD画再导进来啊

网友:
mark 会用到 试试

网友:
收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收藏,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 感觉分享

网友(2017-08-28):
这个真是通用的最高端的方法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收藏!!

网友:
Altium Logo字体库

网友(2017-12-08):
原来还可以把图片做成标准字体,这样就能像放置普通字符一样放置图片了。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这需要自己做一个图片字体库,并且给每个图片取一个名字。

网友(2019-03-20):
allegro 好像用不了这种方法。

网友I:
这些符号有现成的字体库的,见seagull 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些符号有现成的字体库的,见seagull logo。

请教seagull logo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刚刚自己弄了一个字体,勉强学会

网友:
真是个好方法啊,感谢

网友(2020-03-29):
又get一个新技能

网友:
老铁,求共享~

网友:
好方法,好思路。

网友J:
Altium Logo字体库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Altium Logo字体库 谢谢分享

不止Altium可以用哦,Cadence 、PADS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