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原装HT7533的朋友帮忙确认其上电是否会有很大过冲

楼主(2013-12-04):
测试电路:
        使用HT数据手册(Rev. 2.20 14 April 30, 2013)上的电路图,电容型号为三星CL21A106K0FNNNE,10uF(106) ±10% 16V,无其他元件

输入电压:
        15V
输出电压:
        上电瞬间输出电压高达标称输出电压的几倍,几秒后输出电压才降到标称输出电压

其他说明:
        先搭好电路再连接电源和Vin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换句话说,ht7533输入电压变化速率很快时会这样,使用带软启动的电源供电不会
        负载为空载

关于带载测试!客户那边应用为低功耗系统,把板上的IC都烧了。我测试的板子上有一个未写程序的stm8s103,直接烧出一个小洞来。
波形图是客户发给我的,我实测也是一样

我测试了库房两种印字的ht7533,结果都一样

上周就联系了供应商,发了份说明文档给他,现在还没有答复
现在希望手上有原装HT7533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情况

网友A:
用这个做过低功耗的应用,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过冲
不过我的电压要低一些,大概 6V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做过低功耗的应用,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过冲
不过我的电压要低一些,大概 6V样子 ...

我测试时:压差越低,过冲电压越不明显。

楼主:
供应商给我的答复来了(据说是原厂工程师的分析)

1、        在应用上存在问题,输入电压15V,造成前后压差过大,会导致过冲大,输入15V用16V的电容,设计容量余量少,希望大点;另外推荐输入电压5.5V左右。
2、        it6270产生的15V电压,就存在脉冲尖波信号,因此建议在输入端串加稳压二极管ZD来缓冲,建议值是9.5V,具体的电压值需要测试验证为准。
希望严格按照IC标准应用来设计电路

看到这个答复感觉很搞笑:
电容余量不够跟过冲没关系吧? 他怎么知道我没有输入10V测试过?
大压差会导致过冲变大,为什么不写到datasheet里,为什么datasheet里没有输入突变时的舜态响应图?
it6270产生的15V电压存在脉冲尖波信号。我明明说了输出稳定了才连接的电路才会有过冲。如果先连接电路再开电源输出,电源输出是逐渐,根本不会有过冲!

网友B:
HT7133,不是号称  高压差  么,可以输入   24 V

为什么 你的 7533 要求不要超过15V ?而推荐5。5v输入,那干脆用  to220封装的 7805算了!!! 反正在产品上用24V-》7805-》5V50mA,从来也没坏过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过,直接烧STM32,后来直接改用7805后加个117.
也问过他们的销售,说现在的改了,但还是不敢用。

网友D:
图样图森破呀。7805用的是Npn管做跟随,放大区,ldo用的是Pnp管,进饱合区了,本来就慢。
这就是低压差的代价--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样图森破呀。7805用的是Npn管做跟随,放大区,ldo用的是Pnp管,进饱合区了,本来就慢。
这就是低压差的代 ...

ht7533用的是mos

用什么器件没人管他,问题是这个过冲会把后端的ic烧掉

网友E:
是不是负载板子上电容太大,导致过流了。。测下接上板子的时候电流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7133,不是号称  高压差  么,可以输入   24 V

为什么 你的 7533 要求不要超过15V ?而推荐5。5v输入, ...

是的,客户输入多少是客户的选择,只要在你datasheet上写的参数范围内就行了
真没见过要求客户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负载板子上电容太大,导致过流了。。测下接上板子的时候电流波形看看。。 ...

  使用HT数据手册(Rev. 2.20 14 April 30, 2013)上的电路图,
电容型号为三星CL21A106K0FNNNE,10uF(106) ±10% 16V,
无其他元件

日期:April 30, 2013,版本:Rev. 2.20 ,第14页的电路就是10UF电容,
我测试用的电路板就3个元件,ht7533,2个电容,他们也没说我电路哪里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过,直接烧STM32,后来直接改用7805后加个117.
也问过他们的销售,说现在的改了,但还是不 ...

你能确认当时使用的ht7533是“HOLTEK(合泰)”原厂的不?

网友:
呵呵。我前年也遇到过。用这个给stm8l供电,结果老烧,我是电池都烧,后来发现它上电有时候会先输出5v,后来换1117了。这个再也不用啦

网友:
不是吧。我也用这个啊,不过是电池输入,最多9v,目前没发现烧的。

网友F:
LDO 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HT数据手册(Rev. 2.20 14 April 30, 2013)上的电路图,
电容型号为三星CL21A106K0FNNNE,10uF(10 ...

就这三个元件输出就有过冲了。我看前面不是说输出接上板子才有过冲么。。。

看他内部等效图。。参考电压由输入提供。。。上电mos完全通了。。我想输出电容减小或者输入输出并加个电阻会不会有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DO 是这样用的吗?????

没有哪里有说明:压差大了就不能用LDO吧!

网友G:
楼主,你所使用的10UF电容是陶瓷贴片,很多LDO的手册都有说明,不推荐使用陶瓷电容做输出滤波(0.1UF退耦电容不算),否则会引起震荡,解决办法:
1)换非陶瓷电容;
2)陶瓷电容串联一个1欧姆左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所使用的10UF电容是陶瓷贴片,很多LDO的手册都有说明,不推荐使用陶瓷电容做输出滤波(0.1UF退耦电 ...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有些稳压芯片对esr有要求,但是这个ht7533我真没找到相关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所使用的10UF电容是陶瓷贴片,很多LDO的手册都有说明,不推荐使用陶瓷电容做输出滤波(0.1UF退耦电 ...

lp2950的datasheet中就有如下描述

网友:
我以前用过HT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输出也有过冲,后面是给430供电,不过没烧器件。

网友H:
哪家代理商代理的?有没有可能遇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家代理商代理的?有没有可能遇到假货。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假货还是器件本身有这个问题

网友I:
我们倒是长时间用HT7533-1和HT7550-1,这个IC,我只能说很垃级。这是IC的问题,我们
也发现了。以前的产品,一直用只有两个原因:
    1、静态输入电流小
    2、压差可以比较低VIN=VOUT+2V(我们输入电压变化不稳定)
垃级的地方:
    1、        HT7550-1输入电压12V时,如果上电电压变化速率高,过冲会到8V多,3.3V的过
冲会到5V多,时间大于10ms,不烧IC才怪。
    供应商分析问题?都是扯蛋。找一个技术支持来浪费你的时间,负责任的过一个月
给你一份“原厂”分析报告,不是你的电压太高就是电流太大,反正和他们的IC无关。
仔细一看可能IC的型号和你提供分析的样品还不一样。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我现在的做法是,只要开发、测试过程中发现不明原因的损坏,直接就不用了换别
的型号,供应商那边不用和他废话。

网友:
有其他其他静态电流小的芯片替代HT的芯片吗?只考虑大厂的

网友I:
    美国MICROCHIP公司(就是生产PIC单片机)的型号MCP1702-3.3,只是电压最大
14.5V,输出电压精度高0.4%,我们公司一直使用。
    我的看法是IC还是用欧美的,台湾的不行,国产的不想去了解,参数多数是假的,
上次一个国产公司把美国IR公司的IC测试曲线图用图片的方式剪下来,放在自己的IC资
料里,TMD。

网友:
引用 网友I:
美国MICROCHIP公司(就是生产PIC单片机)的型号MCP1702-3.3,只是电压最大
14.5V,输出电压精度高0.4% ...

这个芯片的参数不错,以后试试。

网友:
国产的芯片,我就用啊,MD的LDO就没这些事,虽然手册上写不能用陶瓷的,我用了也没事,MD7550H,24V输入,5V输出,20mA的负载,一点事都没有,但是78L05要是这么用,那么................................来一个烧一个。

国产的芯片目前质量良莠不齐,不稳定,是事实,但是一杆子打死不足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倒是长时间用HT7533-1和HT7550-1,这个IC,我只能说很垃级。这是IC的问题,我们
也发现了。以前的产品, ...

你应该能确认你们用的ht7533是原厂的吧
我觉得这是ht原厂产品的问题,但是我客户给了我2个其他地方购买的ht7533,对比测试几乎没有过冲。
让我们供应商过来,我们测给他看,他不来,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图样图森破呀。7805用的是Npn管做跟随,放大区,ldo用的是Pnp管,进饱合区了,本来就慢。
这就是低压差的代 ...

你这不能一概而论,LDO压差大的时候,也是放大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这不能一概而论,LDO压差大的时候,也是放大区。

你说得对。
但即使进入放大区,PNP型(发射极、源极接电源)的小信号响应速度也不会超过NPN型(集电极、漏极)。
PNP型反馈全部依赖大电压环,NPN型局部还有小电流环。
只是,一般输出都会接较大的电容,使这些高速特性全部被抹杀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对。
但即使进入放大区,PNP型(发射极、源极接电源)的小信号响应速度也不会超过NPN型(集电极、 ...

还有小电流环?
头一次听说,你说说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确认当时使用的ht7533是“HOLTEK(合泰)”原厂的不?

这个不好说,因为是在X宝上买的。但后来问过他们的销售,他也说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人试过航顺的 HS7333A 吗,输入电压可达18V,静态电流3uA,不知道有没有过冲现象? ...

我把现在这个ht7533处理完了会去测试一下
如果着急结果,随便找个示波器就测出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对。
但即使进入放大区,PNP型(发射极、源极接电源)的小信号响应速度也不会超过NPN型(集电极、 ...

我认为HT7533这情况更像是内部运放为了稳定过补偿了,结果响应时间太慢。示波器上的时间轴是1S,你说的这些情况都不足以让器件那么慢。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12V转5V,老是烧片子,最后没办法换78L05了

网友:
看楼上几位说的这么吓人啊,全都过冲啊?看来不能用HT的?,

网友(2014-01-09):
以前 一直用HT的,便宜,功耗少,但我们用电池供电,压差不会太大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L(2014-05-15):
cyt8117 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经常烧IC

楼主:
引用 网友L:
cyt8117 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经常烧IC

mos调整,如果内部没有专门的过压保护电路都会这样。

网友:
一直在用HT7533,就是输入电压是10V以内

网友M(2014-07-30):
最近我也在用HT7533,需要的电流才12ma,输入电压一高,到19伏,烧后面的单片机,后来在高电压端串了个几十欧电阻,好像就没事了,但不知道是不是串电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我也在用HT7533,需要的电流才12ma,输入电压一高,到19伏,烧后面的单片机,后来在高电压端串了个几十欧 ...

输入串电阻,能改善HT7533输入端电压的变化率
我测试带软启动的电源供电,都不会烧。

网友(2014-09-13):
原装HT的也有这个情况,我现在都不用这颗料了。用MC5233代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应商给我的答复来了(据说是原厂工程师的分析)

1、        在应用上存在问题,输入电压15V,造成前后压差过 ...

感觉原厂还是有点道理的。电容电压起码得30V以上吧前级电容大点起缓冲作用。

网友(2014-11-03):
ht的资料一个图也没有,说明性能真的不咋地。
一般低压差都是用在电池供电这样的场景中,5.5以上转3.3推荐7805这样的大芯片,因为小芯片的话发热量根本就不可靠。
不过7533这个芯片,性价比还真是没得说。
不能抹杀它的意义。

网友:
之前有用过7133的电路板,把7133换成7533,输入电压为12V的,也是为STM8S 工作,工作正常,但没有用示波器测试纹波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所使用的10UF电容是陶瓷贴片,很多LDO的手册都有说明,不推荐使用陶瓷电容做输出滤波(0.1UF退耦电 ...

前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有个电路,输入12V,用7533稳压输出3.3V给单片机供电。

我共焊接了3个板子,其中一个板子A,7533总是烧,并且还把后面的单片机烧坏,于是我索性在7533的输出端并联一个4.7V/1W稳压二极管,

但是7533还是烧了换,换了又烧,就是找不出原因(不过用合泰原装的就不会烧,而用便宜的7533一上电,就会冒烟)。

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我有个板子B,即使焊接便宜的7533,也不不会烧,仔细对比才发现,板子B的7533前面并联的0805电容没有焊接,而容易烧的板子A的7533前面我有并联一个0805的电容。

开始我以为7533烧,要么是输入电压过高,或者是负载电流过大。可是我用示波器看7533输入端的电压波形,一直保持在11V左右,几乎没有纹波。而我的负载只有单片机,电流再大也大不了多少。

于是我查看7533手册,看了内部结构,进行推测:由于我并联的电容导致7533内部的MOS管一直导通,输出电压过高,而后我在7533输出端又并联一个4.7V稳压二极管,从而使得7533过流,最终发热烧坏。

不知我的推测对否,还望赐教!

网友N(2015-08-03):
>进行推测:由于我并联的电容导致7533内部的MOS管一直导通,输出电压过高,而后我在7533输出端又并联一个4.7V稳压二极管,从而使得7533过流,最终发热烧坏。
>不知我的推测对否,还望赐教!

IC oscillating will damage itself.

网友:
  美国MICROCHIP公司(就是生产PIC单片机)的型号MCP1702-3.3,只是电压最大
14.5V,输出电压精度高0.4%,我们公司一直使用。
    我的看法是IC还是用欧美的,台湾的不行,国产的不想去了解,参数多数是假的,
上次一个国产公司把美国IR公司的IC测试曲线图用图片的方式剪下来,放在自己的IC资
料里,TMD。

Apparently, Microchip doesn't make it, they are made by a factory in Taiwan.
Anyone know which Company it is?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进行推测:由于我并联的电容导致7533内部的MOS管一直导通,输出电压过高,而后我在7533输出端又并联一个4. ...

这个ldo从波形上看只有过冲,没有振荡,实际时也不损坏ldo自身。
输出接稳压二极管后,过流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后面跟hs7533厂家证实,他们的此类ldo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05):
吓了一跳,明天测下,给大家波形和信息反馈。我们大量的使用HT7533,16V输入,3.3V输出。

网友O(2016-07-12):
HT7350接7.4V锂电池烧单片机遇到过,HT7550接12V自身发热输出电压有时不正常遇到过。测试确实是过冲,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7350接7.4V锂电池烧单片机遇到过,HT7550接12V自身发热输出电压有时不正常遇到过。测试确实是过冲,暂时 ...

低功耗应用可以在输入串个电阻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低功耗应用可以在输入串个电阻

恩谢谢,接了个500欧姆的0603冒烟遇到过,1206的暂时解决但放心不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恩谢谢,接了个500欧姆的0603冒烟遇到过,1206的暂时解决但放心不下

串500欧姆啊,还会冒烟,真的假的。尤其是插拔那一下很容易出事。你在电容上串一个小电阻。瞬态响应,电路中ESL比较大(通常是线比较长),串个小电阻就没事了。

网友:
增大输出电容。用电解的,陶瓷的容量太小了。串电阻要串在输入回路,限制启动电流。

网友(2017-04-01):
没用过这款,我们一直用ON的

网友:
吓了一跳,一直在用,而且大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串500欧姆啊,还会冒烟,真的假的。尤其是插拔那一下很容易出事。你在电容上串一个小电阻。瞬态响应,电 ...

500欧姆冒烟应该是因为 开机时电阻上的功率超了冒烟。

网友(2018-03-22):
吓了,不敢用了

网友(2018-05-03):
妈呀,看了之后,吓得我赶紧选择了国产兼容的LDO。。。。

网友(2020-08-10):
坏菜了,选了HT7536,8V输入电压没问题;按要求输入16V,上电后MCU烧坏了,无一例外的烧。
刚开始以为HT7536坏了,调压测试7536没有坏,是MCU烧短路了。 输出电容采用的是0603的4.7uf.

网友(2021-06-21):
引用 楼主:
低功耗应用可以在输入串个电阻

请问是在输入串个小电阻,还是在输入电容那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