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2怎么改成串行工作方式?

楼主(2013-12-04):
手册上说:
注:出厂时默认成并口方式,C1 下方的跳线点接成高电平;用串口方式时需接成低电平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跳线点在哪。。。。
有用过的吗?求指导

网友A:
记得以前用12864的时候有个0欧姆的电阻,拆了就是串行,焊上就是并行。

网友:
PDF上面应该说了!

网友:
找出PSB引脚,按线找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控先。。没有主控 说多了都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用12864的时候有个0欧姆的电阻,拆了就是串行,焊上就是并行。

找到了,有个焊点,换一下就行,谢谢各位了!